求助~ 又出新毛病了。。。

楼主(2016-04-24):
如图  尾桨左打满  飞机缓慢向左转或者基本不动  尾桨在中间的时候 就开始逆时针自旋了   要是向右打满  那就转的飞起了- - 不知道怎么回事  之前就换了个尾波箱的齿轮 别的地方也没动。。  哪位魔友搭救我下吧- - 研究一下午也没明白到底哪的事。。

网友A:
圖片能接近一些拍嗎?

能拍得清一點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圖片能接近一些拍嗎?

能拍得清一點嗎?

动作上没什么问题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转了

楼主:
有没有人解救一下我啊~~

网友B:
应该是尾舵机行程不够,正常情况下,尾桨角度向左3-5°的偏角,这样可以抵消大桨的反扭力,可以手动调一下拉杆长度或者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尾舵机行程不够,正常情况下,尾桨角度向左3-5°的偏角,这样可以抵消大桨的反扭力,可以手动调一下 ...

可是左右能打满了啊  向左打满了 还是轻微向右或者不动   反正是不向左转。。向右打满了就转的特别快了

网友B:
提起机子,尾巴左右移动一下,看看尾桨是否反方向自动偏转,

网友B:
也有一种可能,转速低,螺距大,尾桨转速不够,造成反推力不够!

网友C:
直升机难倒了多少千千万万摩拳擦掌的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升机难倒了多少千千万万摩拳擦掌的新手

是呢~  N年前玩固定翼哪有这么多毛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起机子,尾巴左右移动一下,看看尾桨是否反方向自动偏转,

偏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有一种可能,转速低,螺距大,尾桨转速不够,造成反推力不够!

这个貌似有可能 昨天油门推了一半以上都没起来  一会调调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有一种可能,转速低,螺距大,尾桨转速不够,造成反推力不够!

把螺距降下来了还是不好使- -

楼主:
大概找到毛病了  大桨有一个少了一块  - - 求个物理好的给我解释下这是为什么- -   少一块应该是偏吧  不会自旋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概找到毛病了  大桨有一个少了一块  - - 求个物理好的给我解释下这是为什么- -   少一块应该是偏吧  不会 ...

大浆少一块是指的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浆少一块是指的什么?

就是有一侧的大桨 有一回降落没降好稍微炸了下  有点缺角了  里面填充物什么的也能看见了

网友B:
大桨炸了才看出来?什么眼力啊!大桨有破损会造成不平衡,震动加剧,转速降低,机身抖动!建议大桨重新配平,或更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有一侧的大桨 有一回降落没降好稍微炸了下  有点缺角了  里面填充物什么的也能看见了

换了大浆正常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桨炸了才看出来?什么眼力啊!大桨有破损会造成不平衡,震动加剧,转速降低,机身抖动!建议大桨重新配平 ...

破损不厉害 以为没事了 就没换 弄到最后实在没办法了  换了个大桨就好了。。

网友B:
这就是新手必走的路,无人带领就是弯路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新手必走的路,无人带领就是弯路多!
是啊 没办法 身边只有个玩四轴的 没办法啦~ 一点一点摸爬滚打吧~

网友E:
先找好机械中立点,然后确认两边行程对称,然后跳陀螺仪上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