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cc EDGE 540T

楼主(2016-04-24):
新入30cc 待组装

<

网友:
好漂亮的机子,以前都没见过,什么牌子的?
<

网友A:
哪家的飞机,很漂亮
<

网友B:
期待与你共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期待与你共舞

必须的哈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家的飞机,很漂亮

翔也模型的
<

楼主:
新到的发动机 捡了个便宜 买的二手机 全新

<

楼主:
发动机配的打孔表 发动机厂商还是挺贴心的

<

楼主:
装一个(某)天的稳压器,对每个舵机有单独的电源输出,减少接收机的负担,他还有一个双电源的冗余。但线接得多有线头接触不良的隐患 这点要防范!

<

楼主:
使用穿越机cc3d飞控的减震座来保护CDI 接收机这些电气设备是最好的方法

<

楼主:
中间发动机座打孔时没图片只能跳过了,这是发动机上机后的照片。

<

楼主:
头罩开孔的方法就是先套进去发动机已经和头罩接触的地方用铅笔画一下,然后拿小电磨,磨一个洞,然后再套进去,发动机和头罩接触的地方再继续磨,反复的进行上面的步骤,知道头罩完全套进去后发动机和头罩开孔边缘有1~2mm后就可以了!
注:如果发动机没露出多少的避免发动机工作时无法散热导致发动机停车或拉缸的话,就要在头罩下根部开大口子,好让发动机散热。散热最好是进气口和出气口的比例是1:2,要考虑到空气预热膨胀的空间,如果飞机加有后排气座(下图)的话头罩就不需要开,在后排气管下方切开蒙皮成一个大口子,为发动机散热的出风口。

<

楼主:
这是准备用于拉烟的油箱和小油泵。

<

楼主:
这是5月7日晚上装机的效果!装上了拉烟油箱、拉烟泵、全机的油路,明天继续装机!有时间争取发燃发动机!

<

网友:
高考冲剌,先放放!

网友:
引用 楼主:
翔也模型的

好的
<

网友:
漂亮,待与我共舞
<

楼主:
发动机首燃

<

楼主:
拉烟排气管

<

网友:
泼一票,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