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futaba10C配arkbird433为什么接收机只有6个通道 ...
(有奖)futaba10C配arkbird433为什么接收机只有6个通道?

楼主(2016-04-24):
(有奖)futaba10C配arkbird433为什么接收机只有6个通道?

网友A:
Ppm模式下就是这样子的,你可以用2.4或者72m进行转换

网友A:
这样通道就多了,详见A433说明

楼主:
找到原因了,ARKBIRD要在10C上面使用PPM实现8个通道,必须要先使用转发模式激活接收机,才可以使用PPM8个通道。晕死!这个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