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T810架子未起飞怠速每个轴抖动厉害为什么?

楼主(2016-04-25):
刚新装的飞越T810架子带电动脚架+郎宇4110  340KV+飞越1555折叠+6S 10000达普+零度X4
还未起飞怠速每个轴晃都晃动,然后机架在地上都扭动。手机连接飞控数据内电机平衡提示“良好”、“逆向电机震动2-3”、“顺向电机震动2-3”
没敢起飞不知道什么原因。回家换上1555的碳纤桨还是如此,只是震动有所减小。飞控数据电机平衡依然会提示“良好”、“逆向电机震动2-3”、“顺向电机震动2-3”
请高手给判断一下是那的原因。

网友A:
飞起来就没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起来就没事了,

我的配置没什么问题吧! 我 害怕起飞直接翻了

网友B:
折叠桨震动是应为桨没有完全展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配置没什么问题吧! 我 害怕起飞直接翻了

我也用过这个配置,临飞起来那一刻都晃,飞起来就没事了,你可以找个草地试飞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折叠桨震动是应为桨没有完全展开么

冒昧问一句折叠桨的松紧度有什么要求吗?   我起飞前把桨都展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用过这个配置,临飞起来那一刻都晃,飞起来就没事了,你可以找个草地试飞下

只能硬着头皮试一下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冒昧问一句折叠桨的松紧度有什么要求吗?   我起飞前把桨都展开了

使用折叠桨,拧到有轻微阻尼感,展开后推油门,油门点一下,让其展开。怠速下是不能完全展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折叠桨,拧到有轻微阻尼感,展开后推油门,油门点一下,让其展开。怠速下是不能完全展开的。

谢谢!指点

网友C:
用的什么电调,好盈乐天pro吗?如果是那就无解了

网友:
水平仪调整每个电机,折叠桨要展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什么电调,好盈乐天pro吗?如果是那就无解了

我用好盈XRotor-Pro-40A乐天超级版 配飞越1555折叠桨前两天51低空试飞,飞起后没为什么问题,悬停20多分钟。但是起飞前怠速还是抖动厉害。

网友:
折叠桨拧的太紧了吧?起飞前先小油门甩一下
但是你用普通桨也轻微抖动,就该查查是不是有不平衡或者螺丝没拧紧的地方

网友:
绝对是折迭桨的问题造成的

网友:
在脚架上压几个石头  怠速后加大油门看看

网友:
我也用的朗宇4110   400KV 飞越1555折叠桨  好盈XRotor-Pro-40A    零度X4V2  遇到同样的问题  桨卸了轻推油门大概在7--9的时候电机就有卡顿现象  至今无解  我想可能是兼容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好盈XRotor-Pro-40A乐天超级版 配飞越1555折叠桨前两天51低空试飞,飞起后没为什么问题,悬停20多分 ...

请问你的PRO电调是塞在碳管中的吗?

最近准备上810机架和PRO电调

就怕塞进去散热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