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PROPO Forza 550 新款首飞视频!终于有视频了!

楼主(2016-04-25):
除了DFC的旋翼头外,其他都完美,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出FBL改装件!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U0NzMxNDY4MA==.html

网友A:
DEKO又火了一把!不过1102和1107用在550级飞机上不会太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KO又火了一把!不过1102和1107用在550级飞机上不会太小?

1102  1107怎么可能用在550上?

网友:
据说价格堪比自家7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KO又火了一把!不过1102和1107用在550级飞机上不会太小?

片尾最后出现的那架飞机明显不是FORZA550   看齿轮和机体应该是450的,F550用标舵就行

网友:
漂亮的F3C动作!

网友B:
是伊藤飞的吧,还是那么变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伊藤飞的吧,还是那么变态

从背影和风格来看不太像ito

网友C(2016-06-01):
请问怎么理解这个forza 550, 能量vs重量似乎不如forza700,因此飞行时间不管3d还是慢速一定更短,而且飞机价格也不便宜多少。除了更小以外,似乎对比forza700没有明显优势。
粗略计算如下,
forza700 满载 12s5000mah ,5.1kg => 每公斤携带电池能量约为11700mah
forza550 满载 6s5000mah,大约2.7kg空重+ 0.6kg电池,超过3.3kg起飞 =》每公斤携带电池能量小于9100mah
相差大约20%,再考虑小直径旋翼效率更低,实际飞行时间差异更大。可能在25-30%之间。

另一个角度,看看旋翼覆盖面积 vs 起飞重量,还有710毫米 @ 5.1kg vs 550毫米桨 @ 3.3kg ,把面积先平方,再除以重量,forza700的单位面积承重还要小10%,因此更轻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怎么理解这个forza 550, 能量vs重量似乎不如forza700,因此飞行时间不管3d还是慢速一定更短,而且飞机 ...

你很会算

网友:
有偏差吧?质疑在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