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鸟求教,450大桨转速问题

楼主(2016-04-25):
450pro,电机花牌3980kv. 电机齿用的是11t斜齿,121t大齿盘,  请问这个齿轮比飞3d转速够不够, 现在也就练练钟摆

网友:
上6S吧,我原来也是3S的,经常后段弱的不得了

网友:
怎么说呢对于刚开始连钟摆的人来说肯定是够用,但是不可能像那些高手一样摆的那么潇洒,新手用来练基本功没问题

网友:
转速过2500了,理论上没有问题

网友A:
如果想快速  定点  定高   那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想快速  定点  定高   那不够。

大哥  那现在这个齿比,油门90,实际转速大概有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想快速  定点  定高   那不够。

大哥,请教一下,450L皮传,前头是12T,后头是11T,飞悬停和航线对锁尾有影响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  那现在这个齿比,油门90,实际转速大概有多少

需要知道你的对转齿的齿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请教一下,450L皮传,前头是12T,后头是11T,飞悬停和航线对锁尾有影响吗?

当然没影响,不过一般好像都是把前面加大来增加尾桨转速的。我很少飞皮带机,也没有改过。

网友:
我之前说不够是因为电机力气不够。

网友C:
上13t电机齿轮,相信我!

网友C:
定速80,电机进角26度。完爆

网友:
希望你的飞机不会振!但是效果差不多3s.450目前的极限了!

网友D:
花牌1980不适合斜齿,更别说钟摆,大螺距桨都快停了,电调和电池都承受不了,想好好飞3D建议6s以上,飞3D不需要太多转数,更多需要的是扭力!

网友:
关键是手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花牌1980不适合斜齿,更别说钟摆,大螺距桨都快停了,电调和电池都承受不了,想好好飞3D建议6s以上,飞3D不 ...

你怎么知道!?我一直用的花牌3980kv,好赢50v3的,为何没像你说的那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花牌1980不适合斜齿,更别说钟摆,大螺距桨都快停了,电调和电池都承受不了,想好好飞3D建议6s以上,飞3D不 ...

并且电机电调温温的从来不烫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花牌1980不适合斜齿,更别说钟摆,大螺距桨都快停了,电调和电池都承受不了,想好好飞3D建议6s以上,飞3D不 ...

说的太对了,以前飞3s转速都是3000+ 现在6s 2500转就已经很有力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怎么知道!?我一直用的花牌3980kv,好赢50v3的,为何没像你说的那样!

我都试过的,你和6s的450对比了吗?

网友F:
这贴回的没6s就不好飞3d了?以前那帮人怎么过来的?3轴都没有f3c能玩?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都试过的,你和6s的450对比了吗?

哥们我比较过,6s是力大,但是3s我说的那个办法爆飞三分钟内也问题不大呀!没有像你说的大螺距,桨转不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们我比较过,6s是力大,但是3s我说的那个办法爆飞三分钟内也问题不大呀!没有像你说的大螺距,桨转不动 ...

我描述的夸张,实际上就是掉转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知道你的对转齿的齿数。

对转齿26t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知道你的对转齿的齿数。

对转齿是26t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13t电机齿轮,相信我!

13t没试过,12t都掉转挺明显,我现在用的是11t的斜齿,13t斜齿怕射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定速80,电机进角26度。完爆

我用的中特威的45a电调,进角用的是自动,之前试过其他进角,8度到30度之间都试过, 马达好烫,电机线都是烫的,进角越高越烫,用自动进角然而没什么温度

网友E:
花牌3980扭矩不够,容易掉转,而且费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花牌3980扭矩不够,容易掉转,而且费电

求上将推荐几3s个电机,先行谢过

网友G:
引用 楼主:
求上将推荐几3s个电机,先行谢过

3500kv以下的3s电机应该适合你

楼主:
引用 网友G:
3500kv以下的3s电机应该适合你

太低了吧,钟摆会定不住高度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低了吧,钟摆会定不住高度吧

慢钟摆还是可以的,关键还是要注意手法多修正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贴回的没6s就不好飞3d了?以前那帮人怎么过来的?3轴都没有f3c能玩?

!关键还是靠手!电装上的差别会有的,但没有那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