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sky x9d plus遥控距离到底能有多大?

楼主(2016-04-25):
之前用的fs-i6, 测试图传距离时, 300米就出现100%丢包, 飞机失控的情况.
只好重入了一个x9d plus. 标称能达到1.5KM, 但我昨天测试飞机的时候, 到600米左右的时候, 遥控就开始报警信号低, 就没敢往远飞.
因为想用ad接口, 昨天飞的时候用的X4R的接收, 不知道X8R是不是会好一点.
在网上看到有人说L9R可以到4公里以上.

有没有用过此控的大神来给讲解一下, x9d plus配不同的接收距离能达到多远. 安装的时候有什么窍门?
我已经双天线90度了, 分别绑在机架两臂上, 不知道这有没有什么影响.

另外, 如果要提升距离, 有哪些方案?

网友:
433模块啊。。

楼主:
那不是还要换接收...
如果换天线怎么样?
而且我打算上433的数传呢...蓝牙当数传只能用来调试啊

网友A:
不谈电磁环境 谈距离没法谈呀,没有百分百绝对的距离,同一个场地 你只有拿其他遥控做比对才有可比性。用14sg 遇到过150m失控的情况。电磁环境决定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谈电磁环境 谈距离没法谈呀,没有百分百绝对的距离,同一个场地 你只有拿其他遥控做比对才有可比性。用14 ...

空旷可视的场地, 周围什么都没有...
不知道是不是x4r的天线安的不好, 我直接给绑到机臂上了.
之前用我的FS-i6大概300米可视丢包严重, 但周围有很多楼

楼主:
600mw 5.8G图传接收不装天线都能飞300米...环境非常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空旷可视的场地, 周围什么都没有...
不知道是不是x4r的天线安的不好, 我直接给绑到机臂上了.
之前用我 ...

天线位置排布下再试试 或者 换个接收机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位置排布下再试试 或者 换个接收机再试试

现在严重怀疑是接收机不给力, 之前用FS-i6测试的时候, 不到300米就开始失控. 我昨天晚上又测试了一下, 在相同的场地(有建筑,但飞高了可以看到飞机), x9d + x4r 也没远多少,
大概400米左右开始间断信号弱, 不到500米就严重信号弱警告了,RSSI最低到20以下....飞机放到遥控边上,RSSI也才90多不到100...
今天晚上换x8r试下, 不过x8r没有a1,a2接口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不是还要换接收...
如果换天线怎么样?
而且我打算上433的数传呢...蓝牙当数传只能用来调试啊

谁说都叫433就一定不能一起用啊,频点多呢;
换天线是个办法,估计效果有限,尤其是发射功率和接受灵敏度确定的情况,更有效的是上2.4G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说都叫433就一定不能一起用啊,频点多呢;
换天线是个办法,估计效果有限,尤其是发射功率和接受灵敏 ...

不是说不能一起用, 我是怕放一起用, 相互影响, 效果变差了

网友:
4公里?我表示怀疑。能有1公里,就要烧高香。

网友C:
看电磁环境 我x8r 去荒郊野外差不多700-800m 撑死了
如果不开telemetry 应该还可以更远
有人测试用5dbi 天线 x8r可以6KM 在山区里面 山顶测试
L9R 就没有这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电磁环境 我x8r 去荒郊野外差不多700-800m 撑死了
如果不开telemetry 应该还可以更远
有人测试用5dbi  ...

昨天把x4r换成x8r测试了一下, 信号要强很多之前的x4r和遥控放一起, RSSI最多到100, 还是天线几乎挨着的时候, 在10几20厘米时,  最多就90左右, 飞出去几米就只有70~80了.

而x8r和摇控放一起, RSSI很容易就超过115, 在半米左右, 天线位置合适就能超过100, 基本上都在90以上, 飞出去5米以上经常也能达到90左右, 飞到100米远时信号也在70左右.
明显x8r信号要强很多, 下次有空再开阔地拉距测试下. 按这个状况来看, 应该能到800~1000. 比你描述的x8r状况要稍好一点.

不知道按XJT的高频头能不能增加距离?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把x4r换成x8r测试了一下, 信号要强很多之前的x4r和遥控放一起, RSSI最多到100, 还是天线几乎挨着的时 ...

我用的flysky+ er9x + djt +  d8r, 飞出100多米,rssi就降得比较厉害, 但还没有拉锯测试。The RSSI value is what the receiver is reporting. The normal (default) values for this being considered low are 45 for a warning and 42 for critical.
有文档说明 1m的时候 rssi是110, 之后距离每增加一倍 rssi -6
The received signal strength (RSSI) is actually not an absolute value like voltage or temperature but a number that indicates the ratio of the signal to some initial "good" value. It is in dB and is the same measuring system used for audio levels. For a fixed single system like the FrSky system we can treat the RSSI as an absolute value of strength since the "good" value is already chosen and fixed. The only unusual thing is that dB is a logarithmic measure, not linear. What this means is that any increase of 6 means the signal has doubled in strength. So a change of +12 in the RSSSI means the signal has increased in power by 4 times, by +18 means the signal has increased in power by 8 times, by +24 means the signal has increased in power by 16 times. Conversely if the RSSI goes down by -18 the signal power is 1/8 what it was.
For the FrSky system the RSSI should read about 110 at 1m and every time you double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transmitter and receiver, the RSSI level should drop by 6. That's why it goes down quickly at first then less and less as the model flies away since you have to double the existing distance each time to get 6 lower. Theoretically at about 100 meters you should get an RSSI value of about 70 in ideal conditions.

跟我用的凤凰433不一样
凤凰433作者说 rssi为0,才失控。

网友:
文档写是1.5 km,这个我觉得是可信的。

D4R-II

Dimensions        40x22.5x6mm
Weight        5.8g / 5g (naked)
Operating Voltage        3.5V-10.0V
Operating Current        60mA
Range        Full Range (>1.5km)

网友D:
看来,报警应该跟回传无关 ( 回传距离和发射距离一样)
应该是图传干扰, 4轴图传和接收机,距离都比较近。
建议你装一个冲浪者来拉距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报警应该跟回传无关 ( 回传距离和发射距离一样)
应该是图传干扰, 4轴图传和接收机,距离都比较近 ...

暂时先不弄别的飞机试了,要不又要折腾好久.
上次用的x4r的确性能要比x8r差很多. 用x8r有可能可以到1.5km以上.
x4r不知道换了天线效果如何, 下次可以试下.
之前信号弱报警就是遥控默认的45db时触发的. 到20左右也没发现有失控, 其实还算不错.
而且天线对信号影响太大. 暂时又不打算改遥控, 所以入了个XJT的高频头, 这样可以先换几个天线试下.
不知道加装2.4G的双向放大器效果如何, 下次也可以测试下~~

你带我去的那个地方的确不错, 可以放心大胆的飞...

网友E:
rssi 115? 不会吧? 我的稍微走出去 1m就衰减到80

楼主:
引用 网友E:
rssi 115? 不会吧? 我的稍微走出去 1m就衰减到80

我是说把接收和发射放到一起, 并且天线位置放到最合适的位置时可以达到115在1米的远时,如果位置合适可以超过100, 一般在90左右, 不会低于80

昨天我把天线位置换了一下, 结果信号明显有下降...
天线的摆放还是个很大的问题, 我的飞机太小, 没多少位置合适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说把接收和发射放到一起, 并且天线位置放到最合适的位置时可以达到115在1米的远时,如果位置合适可以 ...

之前的固件不知道,我新固件更新了之后最大100  现在合适位置找好了就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