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PRO烧了,不知道是哪里链接线错了。

楼主(2016-04-25):
周六晚上,重新连接了飞机后,不知道什么线连接错了,GOPRO冒烟了。
周日一直在检查线路,还是找不出连接问题。各位大神,麻烦帮忙看看连线图,究竟哪里链接出错了?

网友:
看了下 我不确定具体原因,我只是觉得我绿线画的地方不需要连接吧,你的狗自带电,发射有电,那狗只要连接信号线输出到OSD 叠加数据后输出到图传就好了啊,没看懂你连这个黑线的目的。我没用过这飞控 和OSD如有不对请勿喷。

网友A:
楼上帅哥 这个黑线是要接的 那是地线   按照图上的来接是没问题的 就是不知道楼主是不是哪里接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上帅哥 这个黑线是要接的 那是地线   按照图上的来接是没问题的 就是不知道楼主是不是哪里接错了

那是不是有可能把黑线接到红头了····

网友C:
图没问题,可能是硬件连接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不是有可能把黑线接到红头了····

检查了若干遍,肯定没接到红色上面1

网友:
或者正负极给接反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没问题,可能是硬件连接错误

额!!!这个就真麻烦了!

网友D:
你确定连接狗的USB转AV的线没有问题,有的线是带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确定连接狗的USB转AV的线没有问题,有的线是带供电的。

AV 线 3根,红(+) 白(信号) 黑(-),红色的线我剪了,根本就没接到别的线上。

网友E:
你接狗的是11.1V 电了,不烧才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AV 线 3根,红(+) 白(信号) 黑(-),红色的线我剪了,根本就没接到别的线上。

网友F:
线路图没错,你的gopro 线是自制的还是买的?以前用过这条线吗?怀疑这条线在USB口端子处有接错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接狗的是11.1V 电了,不烧才怪。

正极根本没接!

楼主:
引用 网友F:
线路图没错,你的gopro 线是自制的还是买的?以前用过这条线吗?怀疑这条线在USB口端子处有接错线。

恩 您提醒了我,我用万用表测试下 这个线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