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2.8 无定点模式。。谁能解决???

楼主(2016-04-25):
apm2.8  MP版本1.3.37 固件版本3.1.5其它模式一切正常 ,就是不能切定点模式。

其它模式一切正常 。

网友A:
如果我没记错 3.1.5并没有实现poshold模式 需要用loiter留待模式

网友B:
老固件 , 就别用新的地面站了 , 3.15没poshold这个模式 , 地面站是有的 , 但选了还是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没记错 3.1.5并没有实现poshold模式 需要用loiter留待模式

好吧。谢谢。。哪个固件比较稳定?3.2.1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固件 , 就别用新的地面站了 , 3.15没poshold这个模式 , 地面站是有的 , 但选了还是不能用

谢谢。谢谢。。哪个固件比较稳定?3.2.1可以吗?

网友:
3.2.1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