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260z遇到技术问题!
水滴!

楼主(2016-04-25):
汽油JR260新装了大VBAR,在调参的时候遇到这样一个问题,螺距调整的时候十字盘在中间点的时候螺距是零度,控上的油门推杆也在中间点位置,如果控上的油门拉到最低点的时候大桨的螺距是负20度,只有推到中间点的时候螺距才是0度,如果是这样那到中间点的时候
发动机
就已经是中高速的状态了,而这个状态下螺距才是0度,飞机却还没达到飞起来的螺距呢,这个不对吧,哪位老手帮我指点一下怎么来调整。尝试着把螺距的最低点和油门的最低点调整成一样,十字盘各
舵机
的角度就全变了。

网友A:
单独调整油门舵机的极限行程之类,和十字盘舵机没什么关联吧
VBAR设置好后,你可以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配合设置啊

网友B:
拿来我帮你调吧😄
有副翼的飞机就不要用大V了吧

网友:
我的是无副翼的,楼上的兄弟,你会调么,就是推油门螺距的时候怎么尾桨跟着动呢,动的幅度不大,推尾舵的时候十字盘也随着动,动的幅度也不是大,但这势必会影响飞行的,老师们请指导一下,是什么原因?是不是混控的问题呢,怎么解决呢?FUTABA10C控,R6203SB接收机

网友B:
估计你把补偿混控打开了,在混控菜单里检查一下。10C的控属于比较老的了,以前的飞机想要飞得精准往往会在控上设置螺距补偿。说实话,调机器不是一言两语能说得清的

网友B:
话说你的飞机不出了吗?你说等你忙完和我联系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