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爱因制造】迷你企鹅版飞翼-Penguin Wing

楼主(2016-04-25):
翼展:400mm
起飞重量:32.5克
材质:2mm Depron
设备:坏一个舵机的88+直线舵机,3克无刷+75mm桨

先看视频:http://www.tudou.com/v/bxsxfx4_RLo/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直接看图

以下是部分过程照片

网友:
赞  爱因大神;
挺【爱因制造】。

网友A:
爱因大神做的很漂亮,建议将垂直小翼放在靠近翼尖处,比较好飞。还有,翼型太厚使俯仰很灵敏,很难操控,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爱因大神做的很漂亮,建议将垂直小翼放在靠近翼尖处,比较好飞。还有,翼型太厚使俯仰很灵敏,很难操控, ...

说的非常对,俯仰实测很敏感
这是老外的现成图纸,没做过这么厚机翼的,试试

网友B:
不好飞吧。知道为什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飞吧。知道为什么吗。

求点拨

网友A:
制作迷你飞翼,建议用较薄的翼型,甚至是平板翼型也能飞的很爽,以下是我以前制作的翼展50CM迷你飞翼,动力C1105无刷电机2S300mah锂电池,推重比>1。

网友B:
飞翼不能用常规翼型,飞翼用的翼型不能是普通的平凸翼型。会很难或不能控制。飞翼可以用双凸或呈类S型的cambered airfoil。当然这只是大概分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翼不能用常规翼型,飞翼用的翼型不能是普通的平凸翼型。会很难或不能控制。飞翼可以用双凸或呈 ...

看来原作者选型不太好,不过这个有点接近双凸的,经过仔细调试,已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制作迷你飞翼,建议用较薄的翼型,甚至是平板翼型也能飞的很爽,以下是我以前制作的翼展50CM迷你飞翼,动力 ...

没翼型的玩腻了,这不是来个特别的体验下么

楼主:
添加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制作迷你飞翼,建议用较薄的翼型,甚至是平板翼型也能飞的很爽,以下是我以前制作的翼展50CM迷你飞翼,动力 ...

比如这款迷你板机飞翼,翼展350mm,起飞重量不到20g
http://www.tudou.com/v/xOwUpdachXc/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这款迷你板机飞翼,翼展350mm,起飞重量不到20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