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e32 升级 bootloader出问题了?

楼主(2016-04-25):
no response from the bootloader  这个错误如何解决?

网友A:
我烧录固件的时候也遇到类似问题,但是今天发现晶振 没有焊接牢固,重新加锡后,ok了,不知道你是怎么解决的,可以交流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烧录固件的时候也遇到类似问题,但是今天发现晶振 没有焊接牢固,重新加锡后,ok了,不知道你是怎么解决 ...

我这是刷机失败把板子的引导程序刷没了,短接板子上的boot针脚,连接电脑再用单片机的编写软件把引导程序编进去,ok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是刷机失败把板子的引导程序刷没了,短接板子上的boot针脚,连接电脑再用单片机的编写软件把引导程序 ...

哦,这样啊,那使用swd接口烧进去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