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有感无刷电机 或者 有感无刷电调 传感线的定义

楼主(2016-04-25):
求哪位大神可以告诉下,有感无刷电机 或者 有感无刷电调 传感线6根的定义

网友:
+5/temp/hu/hv/hw/gnd

楼主:
谢谢,问下,为什么轮毂电机 有的霍尔线是5根线呢? 想用有感无刷电调驱动带霍尔线的轮毂电机,但是一般情况轮毂电机的霍尔线都是5根!有感无刷电调都是6根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问下,为什么轮毂电机 有的霍尔线是5根线呢? 想用有感无刷电调驱动带霍尔线的轮毂电机,但是一般 ...

应该是没有温度传感线,看好线序再上电

网友(2016-08-08):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没有温度传感线,看好线序再上电

能指导一下吗?
图片上的红线是三个并联的接+5
图片上的黑线是三个并联的接gnd
temp空着
其他三个分别顺时针或逆时针连续接上就OK了?
这么接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