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pix失控返航设置

楼主(2016-04-25):
天地飞7遥控器失控保护,根据视频和网上教程设置了。地面站模拟出现故障保护,但是不能返航。上电模拟失控返航,直接动力断了。pix返航没有问题。求高手破解,万分感谢

网友A:
乱猜一下...
返航要gps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乱猜一下...
返航要gps吧

网友:
电台那个选项里边要选  总是RTL(前提是起飞前GPS已经定位,起飞后飞机飞出一段距离。否则就是直接降落land)

网友(2016-06-04):
首先要定位成功,有高度,有油门,然后你关了试试,我的没问题

网友B:
首先要有gps定位,其次如果不是在飞行过程中,进入故障保护模式就是立即加锁停转,并不会“模拟”什么失控动作,飞控会判断是不是正在飞行的。地面站出现了故障保护,就证明已经检测失控到并触发失控保护流程成功,如果失控保护行为(比如是立即返航还是继续执行任务,默认是返航,你选的“总是降落”,意思是不管在哪里,直接就落了,有gps会定点降落,没gps时会直接收油门慢慢降落。并不会返航)设置妥当,那么就没问题,会正常工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要有gps定位,其次如果不是在飞行过程中,进入故障保护模式就是立即加锁停转,并不会“模拟”什么失控 ...

我的天地飞九配合PIXHAWK怎么设置失控返航总是不能成功?所有的步骤都是按照泡泡老师的视频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