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F3P机型三通道设备配置的心得体会!(1)

楼主(2016-04-25):
引言
    开篇之前总想先说点啥以给正文做一下铺垫或称为‘引言’吧。所起的作用无非是对所要叙述主题的‘前因后果’做一下简要介绍,就好比大学里专业课之前的前导课,先暖个场吧!鄙人是个航模爱好者,更迷恋固定翼3D飞行。尽管悟性不高,但也做了较大的努力。无论从选机、配置设备到装机、调试、试飞都亲力亲为。在不断地飞行实践中也摸索出了一套颇具‘中国特色’的心得及经验!在这里我把自己的一些选机及配置设备的体会结合平时的飞行感受,用朴实的语言写成一个关于‘如何做3D机型平民级设备配置’的帖子。此贴仅供想练3D的新手参考!老鸟看后容易出现如‘恶心’、‘呕吐’等副作用!还是飘过的好。
以下只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也许同样设备每个人的飞行感受并不一样,再加上本人水平有限,在本文中难免有疏忽与遗漏甚至失误,真心希望各位模友一起探讨、如有不当敬请批评指正。

     F3P机有设备造价低、携带方便、不受场地(公园一隅、甚至一块篮球场大小的地方均可飞行)限制等优点,再加上动作干净利落、动静结合、刚柔相济等特点,所以很能吸引观众眼球,用现代的话说即‘吸睛指数’爆表!市售F3P配件也五花八门、商家所提供的参考配置也各不相同,令人眼花缭乱。究竟怎样配置飞机上为数不多的那几个小‘零件’对于刚迈入F3P之门的新手还真是一件令人头疼的事。其实,这事说难也难,说易也易,凡事经过得多了自然也就会了、也就熟了、最后竟然成为师傅了!下面我就把我飞的F3P机型各通道的设备配置及飞行感受说来与大家分享!(这里为避嫌略去设备厂家,只谈设备型号)
        下面就以接收机各通道为单元,讲一下我的F3P飞机设备的配置。
          1、    第三通道。油门通道相关设备配置,对于整机动力性能影响甚大。既不能为盲目减重而降级选用设备;也不可为追求大动力而升级选用大设备。所以各设备之间恰当的匹配才能使其均发挥最大作用、效率才最高。
          我在电机及电调选用时一般是:整机150g以下,(以下所称 整机 即指仅不包含电池的飞机总成)选配2204级别/1800kv电机,配6A电调,电池配2S,室内飞可配300mah以下,室外300mah电池实属鸡肋配置,应选400mah或稍大的(基本保持5min航时);整机150~210g之间,选配2206级别1500kv电机,配10A~12A电调,电池配2S,400~550mah,也可配总容量相当的3S电池,爆发力会更强一些(基本保持5min航时);整机210~270g之间选配2208级别1100~1250kv电机,配20A电调,电池配3S,400~500mah;一般重量再大的机型可选2212级别的电机,但是,这个重量区间内的市售机型所占比重不算太大,暂不做讨论!
           2、再说说电池的放电倍率,即电池所标的‘C’数。勿用多言,大家都知道的,电池的‘C’值越大,其爆发力就越强,飞行中的动作会更加干净利落。我想说的是市售电池质量良莠不齐虚标都相当严重,无论从电池容量到C数。只想告诉大家尽量选用大厂家的产品,质量相对容易得到保证;当然颇具潜力的正处于品牌创立阶段的新兴电池厂家,无论从电芯的“真材实料”到电池的性价比都属我们首选的‘绩优股’!不过这需要买家慧眼识珠了。
           3关于螺旋桨的选用,材质较软的红色桨和黑色的硬质桨市面上所售较多。相比较而言:前者较软、质量轻、柔韧性较好、炸桨成本较高;后者质硬、较重、容易断桨但价格便宜适宜新手选用。螺旋桨规格的选择:2204电机宜配8043或~0947螺旋桨;2206电机宜配0947或~1047螺旋桨。我的选择一般是选大不选小。比如2204电机选0947;2206电机选1047。大家也许会说,桨是不是选大了?电调会不会烧毁?电机会不会过热?我给出的答案是,基本不会!其一,适当选大桨会增大桨盘面积、增加舵效、尤其是做失速动作时的舵效;当然这样做的弊端是使电机反扭力距增加!其二,适当选大桨,在保证相同拉力的情况下,电机转速会降低、电流也随着降低。只要操作得当,不会出现意外的。

网友:
板凳,赞一个

网友:
全部看完,学习了

网友A:
支持分享心得~

楼主可以推荐选用12A 重量差不大· 好处多多~几克之差换来性能的提升,应该是更好的选择。新手控制重量的概念很低。比如高压小流 。低压大C数电流都是不错的。6A过小  选择2206电机也灵活,一配件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分享心得~

楼主可以推荐选用12A 重量差不大· 好处多多~几克之差换来性能的提升,应该是更好的选择 ...

谢谢补充!12A的也可以使用!

网友:
总结的很好,对新手有帮助。

网友:
真心好帖,适合新手学习

网友:
很详细,指导性强,天冷后也搞一架室内飞。

网友B:
楼主推荐几个店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推荐几个店铺啊

飞室内机的话,像:TB上 鸟锅、月亮家的都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补充!12A的也可以使用!

那个电机12A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飞室内机的话,像:TB上 鸟锅、月亮家的都不错。

1、月亮那个是不是月亮军团?
2、我之前买的几个GWS的那个8043 发现不转动震动大,很不平衡,9047的还好点,于是我自己往上面贴了一点胶带补平了,网上买的桨平衡器好用不,我是自己用一根钢丝穿过一个圆珠笔芯然后把桨刚好卡上去,让螺旋桨在上面轻微转动,重的一遍一般就会转下面。
3、2204 1800KV  9047   飞腾6A。2S400这个配置的话6A电调全油门10秒钟能行不?

感谢楼主回答~也希望其他模友砸砖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月亮那个是不是月亮军团?
2、我之前买的几个GWS的那个8043 发现不转动震动大,很不平衡,9047的还好 ...

1. 是的,月亮家”比较忙“,沟通不太方便,东西还是不错的!
2.不要使用8043,尽量使用0947~1047。GWS品牌质量还是可以信赖的。
3. TB上几十元的桨平衡器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1. 是的,月亮家”比较忙“,沟通不太方便,东西还是不错的!
2.不要使用8043,尽量使用0947~1047。GWS ...

电池让我好纠结,,咋办,给点建议某moon   300mAh 7.4V 25C  18G    C数这么低,但是18克 轻某sky       300mAh 7.4V 45C      23G     C数应该够了,重量比那个5克(1个舵机的重量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让我好纠结,,咋办,给点建议某moon   300mAh 7.4V 25C  18G    C数这么低,但是18克 轻某sky       ...

1. *moon/*sky的电池我均没使用过,不做评论;
2. 其实选电池,只要是大厂的产品都行。轻重会体现在飞行时间上!
3. 2S300mah电池室内对于180g的飞机来说有点小了。
4. 关于“C”值,TB上商家虚标的现象普遍存在。

网友C:
引用 楼主:
1. *moon/*sky的电池我均没使用过,不做评论;
2. 其实选电池,只要是大厂的产品都行。轻重会体现在飞行 ...

谢谢楼主的热情回复,群里有推荐某鹏电池,哈哈 我看是发发飞机用哒,我打算买两块试试。我那个180克是随意装的飞机。还有很大的减重空间。估计能到150克(带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的热情回复,群里有推荐某鹏电池,哈哈 我看是发发飞机用哒,我打算买两块试试。我那个180克是随 ...

leipeng的电池也不错的,价格也不高,我也经常使用。

网友(2016-05-31):
太细致了

赞一个

楼主(2016-08-07):
引用 网友D:
楼主辛苦,谢谢你的分享!赞个!

网友E(2016-10-21):
楼主说了半天,还在电池篇,想听你的主题f3p怎么用三通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说了半天,还在电池篇,想听你的主题f3p怎么用三通控制?

楼主:
在九锅面前献丑了。

网友F:
对楼主的一些地方说说自已的个人意见:
1. 同型号电机,用同样电池,换大一级桨,电流是变大的,电机发热变大
2.楼主所列的各种电机匹配的桨,都同我的,或同我们本地模友用的大了一个级别。
3.楼主如果不换小一个级别的桨长度,它的反扭是很大的,大得有点过头了。不利于各动作的精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楼主的一些地方说说自已的个人意见:
1. 同型号电机,用同样电池,换大一级桨,电流是变大的,电机发热 ...

首先谢谢魔友的关注和讨论。我使用的桨的确大了一号,对于电机来讲因为低转速就可以获得大的拉力,也不会太热。(只要不是全油长时间)的确如你说的,这样用桨反扭比常规会大很多,会影响一些特技动作的操作。

网友G:
真心好帖,期待心得体会(2)的发表!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真心好帖,期待心得体会(2)的发表!

谢谢关注。

楼主(2021-03-30):
现在设备可选余地更大,甚至还有4D设备。

网友H(2021-05-04):
电机选郎宇的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