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通和6通的区别是不是这样的

楼主(2016-04-25):
新手,没飞过6通。我的理解是,4通推杆向前,机向前飞,然后松手,摇杆回中 舵机也回中,飞机不再向前飞,自动恢复水平状态。这里不说惯性。6通是,摇杆松手,摇杆回中,舵机不会回中,飞机一直前飞。如果是这样,那么6通的陀螺仪是干什么工作的,摇杆松手后,陀螺仪会不会干涉飞机向前的姿态。
我理解的区别是4通一直推前进摇杆,飞机也不会翻跟头,6通这样就翻跟头变距倒飞。
问题初级,不要取笑

网友A:
你的理解正确。6通陀螺是用来保持当前旋翼旋转平面倾角的,没有陀螺的话机械虚位、风或空速产生的气流会改变旋翼旋转平面相对地面倾角。
另外4通上升下降靠电机转速控制,6通除了电机转速还可以控制集体螺距。

网友B:
6通舵机在遥控器回中后也是回中的,只是飞行姿态不会回来

楼主:
因为前几天买了个华科尔v120,弄了几天都还没飞起来,货到当晚在室内试机,离地20厘米,降落浆打到一个编织袋,前伞齿就平均断开成两瓣。换了伞齿又试机,也离地20厘米,一切正常。后来去飞了一次固定翼,华科尔d10控。遥控也不知道动了什么地方,再飞v120,开机就是主浆一个扭向一边,倾斜的厉害,这样是不是叫最大螺距吧,推油门浆会变平一些,百分之四十的油门浆才会转动,而且机尾一直向右转。后在优酷上找到一个d10设置视频,模仿着调了一下,现在是开机主浆也变平了,机尾也不自己旋转了,但是可是它居然向上吹风,试了一下非常凉快的。油门关到最低时,会突然听到一下很强的风声。是向下吹的。
我也表达不清楚,遥控器说明书读了也是云山雾水。一个月前才第一次看到遥控器是什么样子的。现在抱着遥控不知道怎么办了。不知道是机的问题还是控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为前几天买了个华科尔v120,弄了几天都还没飞起来,货到当晚在室内试机,离地20厘米,降落浆打到一个编织 ...

你是不是在遥控里更换了模型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理解正确。6通陀螺是用来保持当前旋翼旋转平面倾角的,没有陀螺的话机械虚位、风或空速产生的气流会改 ...

好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6通舵机在遥控器回中后也是回中的,只是飞行姿态不会回来

舵机也回中,那是什么力量支撑飞机继续前进的,螺距应该是靠舵机改变的吧

网友D:
你的理解有点乱。首先,4通是控制方向、滚转(副翼)、俯仰(升降)、转速,6通是控制方向、滚转、俯仰、转速、总螺距、感度。其次,4通机一般采取单舵机控制一个动作,所以有尾舵机(方向舵机)、升降舵机、副翼舵机之说,6通机虽然延续了舵机的叫法,实际意义已经改变了,由于增加了总螺距控制,所以采取CCPM混控方式,也就是说至少2个舵机协同实现一个动作,即总螺距由三个舵机同时升降实现、滚转动作由两个舵机一升一降实现、俯仰动作由三个舵机两升一降实现。感度占用一个通道主要是完成不同飞行模式下为了使锁尾适应不同转速进行切换的功能。4通机和6通机飞行感受的最大区别是升力改变和锁尾效果,至于摇杆回中后飞机姿态改不改平,那是锤子机和副翼机(包括有副翼和无副翼)的区别

网友B:
引用 楼主:
舵机也回中,那是什么力量支撑飞机继续前进的,螺距应该是靠舵机改变的吧

你想,如果飞机是正的,舵机也是正的,飞机自然是垂直上下或悬停,但是如果飞机向前倾,舵机是正的,是不是向后下方推飞机,加油门是不是会前进,四通会回正,是因为副翼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不是在遥控里更换了模型类型?

是换了固定翼。但也没有动其他地方,固定翼也能正常飞,除了换机型,我也不会调其他的,飞v120我也只是换回直升机的那个图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想,如果飞机是正的,舵机也是正的,飞机自然是垂直上下或悬停,但是如果飞机向前倾,舵机是正的,是不 ...

哦,对啊,6通没有那两个铁坨,飞机前倾,大浆在转,自会前进。4通是靠两个铁坨甩正飞机的。曾经我还铁了心要上450的,现在看来,我差点不是一点两点。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换了固定翼。但也没有动其他地方,固定翼也能正常飞,除了换机型,我也不会调其他的,飞v120我也只是换 ...

两个模型,用两个模型设置文件才行啊。
再新建一个模型文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换了固定翼。但也没有动其他地方,固定翼也能正常飞,除了换机型,我也不会调其他的,飞v120我也只是换 ...

更换了模型类型后,所有参数都会恢复成出厂设置,要先换另一组模型数据再换模型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个模型,用两个模型设置文件才行啊。
再新建一个模型文件。

再建文件,对于我来说太难了。文化太低却又想开飞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建文件,对于我来说太难了。文化太低却又想开飞机。

多多学习就行了嘛

楼主:
两架固定翼今天炸成几十块碎片,我要连夜修,明天还要继续炸

网友F:
6通的陀螺仪是保持姿态用的,你摇杆往前打,陀螺仪发出指令,控制舵机响应操作,这个时候旋翼面就会倾斜,飞机向前翻滚,当你摇杆会中后,陀螺仪发出指令,保持当前姿态,所以就会一直向前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更换了模型类型后,所有参数都会恢复成出厂设置,要先换另一组模型数据再换模型类型

太菜,你的这句话我都理解不了,不知道怎么去弄,还要继续学习

楼主:
引用 楼主:
再建文件,对于我来说太难了。文化太低却又想开飞机。

直升机不会可以蛙跳,飞20厘米高就降落,固定翼无法飞20厘米,只有高飞深炸,起飞我做主,降落飞机自己决定,修飞机也很有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6通的陀螺仪是保持姿态用的,你摇杆往前打,陀螺仪发出指令,控制舵机响应操作,这个时候旋翼面就会倾斜, ...

陀螺仪是保持姿态,我一直以为是纠正姿态的。这个很复杂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陀螺仪是保持姿态,我一直以为是纠正姿态的。这个很复杂啊

保持姿态,检测到姿态变化就修正

网友:
如果你真想上450,我觉得你还是先上“模拟器”吧,这么搞不是办法。而且小直机并不好控制,模型小,相对于大机,精度也不高,舵量的大小不好掌握。更何况你对自己的控并没有“感觉”。

网友:
基础知识还很缺啊,你连控可以建立多套模型资料都不知道。

网友:
恶补一个月基础知识吧、遥控器、直升机的说明书看5遍,估计你能理解到70%,你才有感觉。

网友:
差别在于螺距变化

网友G:
玩飞机先练模拟器啊,否则多少飞机都不够炸的。
而且遥控器的说明书一定要多看几次,把基本的设置搞清楚。

网友H:
好好琢磨一下普通模式和3D模式螺距和油门设置的不同之处,多练模拟器,固定翼相对简单一些,喜欢修理调机对飞行有益。很快你就成老油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好琢磨一下普通模式和3D模式螺距和油门设置的不同之处,多练模拟器,固定翼相对简单一些,喜欢修理调机对 ...

很高兴你的鼓励,对飞机的飞行原理和空气动力我比较感兴趣,小时候就对这个有一定的理解和认识。对于修理任何机械的东西我比较感兴趣。但对于电子线路这方面就焉了。看不见也摸不着,不知道他怎么工作的。修飞机不成问题,遥控器设置好难,家在农村找不到本地模友,我本想出300元花一天时间请人教我设置遥控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玩飞机先练模拟器啊,否则多少飞机都不够炸的。
而且遥控器的说明书一定要多看几次,把基本的设置搞清楚。 ...

模拟器都练习的,华科尔10的说明书看不出头绪啊,我对照优酷找到的d10设置视频。螺距曲线有个地方说是-15,  0 ,   +55人家调的是一条直线,我的死活是曲线。飞机还是飞不起来。原来是向上吹风,现在上下都没有风,说明没有螺距。

网友I:
如果感觉看说明书困难的话,建议还是不要玩了吧,玩直机需要悟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理解有点乱。首先,4通是控制方向、滚转(副翼)、俯仰(升降)、转速,6通是控制方向、滚转、俯仰、转 ...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感觉看说明书困难的话,建议还是不要玩了吧,玩直机需要悟性的,

关键是刚买的,原来没有接触过,总会把他搞懂的

网友:
四通:升降,副翼,油门,方向  六通:升降,副翼,油门,方向,陀螺仪感度,螺距。可以控制的通道多了,然后其实四通六通都是推杆向前,机向前飞,然后松手,摇杆回中 舵机也回中,飞机持续向前飞,不会自动恢复水平状态,原来的有副翼直升机陀螺仪只起稳定方向的作用,并不会干涉飞行姿态,现在的无副翼系统用三轴陀螺来代替原来的副翼系统的机械稳定特性,和飞机会不会恢复水平没关系,会自动恢复水平的是平衡仪。

网友:
引用 楼主:
舵机也回中,那是什么力量支撑飞机继续前进的,螺距应该是靠舵机改变的吧

舵机也回中,是飞行姿态改变了,主桨升力方向倾斜,产生前进或其他方向的分力来使飞机持续前进或向其他方向飞行的

网友:
四通和六通控制主桨的方式不同,四通打舵时,会使螺旋桨产生的风不是垂直于主轴,这样就会使飞机前后左右侧飞,六通打舵时,虽然螺旋桨产生的风还是垂直于主轴的,但由于循环螺距的作用,会使螺旋桨面不同的位置产生大小甚至方向不同的风,这样飞机就会翻滚

网友J:
引用 楼主:
直升机不会可以蛙跳,飞20厘米高就降落,固定翼无法飞20厘米,只有高飞深炸,起飞我做主,降落飞机自己决 ...

谁说固定翼无法飞20厘米的 别说20厘米就是十厘米也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谁说固定翼无法飞20厘米的 别说20厘米就是十厘米也不是问题

我不可以,你可以。你飞一个电池,高度不超过10厘米,让我欣赏一下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不可以,你可以。你飞一个电池,高度不超过10厘米,让我欣赏一下

吊机十几厘米随便几电

楼主:
引用 网友J:
吊机十几厘米随便几电

强烈要求水平飞行,吊机不算固定翼,算直升机。

网友J:
引用 楼主:
强烈要求水平飞行,吊机不算固定翼,算直升机。

大迎角飞算不 你要是说不算那我没办法了 再说电机用固定翼掉的也不是直机悬停 你多看看3D固定翼的视频就知道固定翼能飞多低了 尾巴可以贴地飞强调一下我只是探讨不是语言攻击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大迎角飞算不 你要是说不算那我没办法了 再说电机用固定翼掉的也不是直机悬停 你多看看3D固定翼 ...

我不认为你攻击我。关键是我太菜,见过的少。大迎角飞,肯定算。说实话我都第一次听说大迎角这个词。我想了一下应该是,机身接近垂直稍微前倾飞行。这样机翼是产生一定的浮力。是不是这个样子的?就在昨天,我f3p处女飞。炸了2次成碎片。对照模拟器里的飞机我才发觉,副翼摇杆左打向右偏,右打向左偏。

楼主:
我还纳闷,第一次我就飞出了横滚的动作

网友:
要是都和大疆一样傻瓜式的,早就普及了,450不同于平衡锤直升机,姿态手动纠正,纠正多少看经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认为你攻击我。关键是我太菜,见过的少。大迎角飞,肯定算。说实话我都第一次听说大迎角这个词。我想 ...

其实呢我懂得也不是很多 还得你自己多飞多练 3D固定我飞了一年只学会了一些简的动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刚买的,原来没有接触过,总会把他搞懂的

慢慢的研读体会,急不来的,我也是单飞慢慢搞明白

网友K:
就我的理解没有螺距应是控的十字盘类型选择的问题,100s十字盘混控应是由控来完成并非陀螺仪,因此你十字盘类型应选120度的平分圆圈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K:
就我的理解没有螺距应是控的十字盘类型选择的问题,100s十字盘混控应是由控来完成并非陀螺仪,因此你十字盘 ...

前面的舵机坏了,推油时我看后面两个舵机下拉,前面的舵机没有向下拉,拆开舵机是齿轮坏了

楼主:
返回卖家去修了,然后这个华科尔v120和卖家换个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