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3个插头都是啥型号呢

楼主(2016-04-25):
左到右摄像头,奥姆威图传,f3飞控带的,请教这三个头是啥型号的呢,谢谢啦

网友:
2.54mm 3Pin端子线   间距不一样,我也不好确定

网友:
左边2.0间距3PIN擦头,中间1.25间距5pin插头,右边的1.25间距4PIN插头

网友A:
奥姆威的应该是SH1.0的插头吧!

网友:
据我所知,中间的是1.25的mini jst。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奥姆威的应该是SH1.0的插头吧!

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