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电机还有救么?

楼主(2016-04-25):
是不是可以拆下来洗洗?

网友:
若没有其它损伤,只是粘了泥巴的话,可以。

网友:
冲吧  冲吧  晾干了  换个轴承 继续吧

网友:
可以的 有种清洗剂,应该就是洗这些仪器的,那个还保护电机

网友:
昨天我的机机掉河里里了,捞起来一看全是泥,想着机器本来就蛮脏了,把电池拔了在自来水下冲了5分钟。。接着拆开来电吹风吹了一小时。。。我靠 满血复活了!还变干净了!

网友:
洗车店,高压水枪,冲!

网友:
請問是在古墓裏挖出來的嗎?

网友:
电器清洁剂

网友:
洗pcb的洗板水就ok,实在没有的话,用清水洗干净,用热风吹干,然后,找个大瓦数的灯泡把他们放在一起慢慢再烘干一下

网友:
小型的超声波清洗机,专洗这种小零件。

网友:
就拿水洗就可以了

网友:
有专用烘烤的灯

网友:
用酒精清洗

网友:
自来水冲

网友:
拿水管子呲。。。。

网友:
没洗干净前不要去转它就行

网友:
拿水冲冲先

网友:
洗洗就可以!

网友A:
我觉得可以,洗洗,换轴承照样跑

网友B:
拆了 只要轴没弯就可以

网友C:
越野四轴出炉

网友D:
我也有一次这样了 别上电 用水洗完之后 晾干 多等几天 上点润滑 新的一样

网友E:
洗干净,酒精泡一下,吹干。

网友F:
我前天也飞成这样了,哪位高手知道如何打开电机卡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