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装过ft250机架?

楼主(2016-04-25):
第一次装,电机线太短,电调太大,还有BEC,实在不知道怎么布局了。

网友A:
电调固定在机臂上

网友:
电机和电调直接焊死,买个带5v输出的分电板

网友:
我入的QAV250 pro, 后来店家送的脚架,不错,没有办法上传图片,从网上copy,请谅解,感觉250空间结构好,还有电调可以放下层,安装不拥挤。

最好配2204马达,上6寸桨,3s 2200电池悬停 12分 ,暴力 8-10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固定在机臂上

怕螺旋桨打到啊

网友:
线断了可以接

网友:
电调绑机臂上就可以了,散热也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怕螺旋桨打到啊

绑在机臂下方。

网友:
劝楼主早点换机架吧,这机架根本不能用,小炸就断机臂,无强度可言

网友:
电调可以绑在机臂的背面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怕螺旋桨打到啊

螺旋桨肯定不会打到的,会对电调进行散热,一举多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