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 接收fm800 怎么接线?

楼主(2016-04-25):
ppm模式怎么操作?sbus模式用接反相器吗?求指教,小白第一次单线连接不懂啊。

楼主:
飞控是用的naze32  rev6

网友A:
不用啊,对好频直接按照飞控接s bus方法接好,去cf里调一下接收机模式就可以了。不用反相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啊,对好频直接按照飞控接s bus方法接好,去cf里调一下接收机模式就可以了。不用反相器的。

naze32 sbus接线那三根线接到飞控那里啊?是地线,5v,ppm,那吗?

网友B:
rev6不清楚 5的版本用SBUS必须用反相器的 sbus用在naze信号线接输入端口4 PPM接1 红色5v 黑色地 FM800切换ppm输出操作:对频后(开控,接收机通电 指示灯绿色 说明对频成功)关控,这时接收机指示灯红色,长按对频键6到10秒,松开按键 绿灯闪 再按下 指示灯红 这时观察指示灯状态 慢闪说明sbus切换到ppm 快闪 PPM到sbus 操作完成后重新上电 到cf里面调相应的接收机输入方式就可以了 实测操作6到10秒那一步比较难 多试几次就好了 自己数6秒不行就7秒 8秒 多操作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rev6不清楚 5的版本用SBUS必须用反相器的 sbus用在naze信号线接输入端口4 PPM接1 红色5v 黑色地 FM800切换p ...

非常感谢,已调到ppm模式,不过是快闪由sbus到ppm的。

网友:
说明书是这么写 我也没在意 搞定了就好 提醒一下 用这个接收机 不要飞太远

网友(2023-12-14):
引用 网友B:
rev6不清楚 5的版本用SBUS必须用反相器的 sbus用在naze信号线接输入端口4 PPM接1 红色5v 黑色地 FM800切换p ...

感谢啊,这东西停产多年,手头有一个用来飞模拟器,不知道咋调模式,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