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小蜜蜂20A行程校准,四个电机启动参数不一样。

楼主(2016-04-25):
请教小蜜蜂20A行程校准,每次校准后四个电机启动参数不一样,调了很多次都这样,只有一次校准后有三个电机启动参数是一样的。哪位高手可以指点下

网友:
我也有这个情况出现,

楼主:
怎么进?新手不懂,大神求解

网友A:
这不是很正常么?不同电调、不同电机性能肯定有区别,哪怕是一个牌子一个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很正常么?不同电调、不同电机性能肯定有区别,哪怕是一个牌子一个型号的

还有一个问题呢,我cf调完后,板控推油门一格,2号电机飞快的转,再推三格,其他三个电机才跟住一齐转

网友:
我银燕12A电调也是这样 启动数字不一样,调N多次都不行,不知道单独校准行不 实在懒得拆了。 好盈15A的就能校准成一样的····

网友B:
不同电调,我也遇上这种情况,校准了n多次都相差很大,比你这个还要大,不过照样能爽飞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呢,我cf调完后,板控推油门一格,2号电机飞快的转,再推三格,其他三个电机才跟住一齐转

沒問題的 , 再推到4個電機一起轉動順暢 , 那就是解鎖後的最低油門轉速的數值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沒問題的 , 再推到4個電機一起轉動順暢 , 那就是解鎖後的最低油門轉速的數值 !!!

意思是说,这样是没任何问题,只要起飞后就会顺畅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同电调,我也遇上这种情况,校准了n多次都相差很大,比你这个还要大,不过照样能爽飞

好的,知道了,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呢,我cf调完后,板控推油门一格,2号电机飞快的转,再推三格,其他三个电机才跟住一齐转

在地面有这样的情况可以忽略,主要看升空后,水平自稳是转速是不是相差很大,机体是否平稳无偏移和抖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说,这样是没任何问题,只要起飞后就会顺畅起来?

就是要注要4個一起轉動那個數值 , 就是解鎖後的最低油門轉速 , 以後解鎖後 , 最低油門就會一起轉動

楼主:
谢啦,今晚回去再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