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550上天各种抖,看官给看看是云台还是机器还是风大的事

楼主(2016-04-26):
机架F550 1045浆 4个尼龙2个碳纤维 H43D云台 鹰眼萤火虫 20A电调 4S电池 一上天就抖,后来飞一次 一刮风差点反了,吓死宝宝了···各位看官给看看是云台的事还是机器的事,帮忙看看该咋调。

网友A:
什么飞控呢?

网友B:
画面上看,云台效果还是杠杠的,载机貌似很抖啊,飞控感度问题?浆叶为毛不统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飞控呢?

V2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面上看,云台效果还是杠杠的,载机貌似很抖啊,飞控感度问题?浆叶为毛不统一?

之前炸了,买桨叶的时候也忘问了,所以就没统一

网友:
楼主座驾白色小科,和我的一样,
飞机比我的稳多了,我的小飞机也狂抖

网友:
貌似是机的问题

网友:
云台还行。应该是机机参数问题,没用过商品控 不知怎么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炸了,买桨叶的时候也忘问了,所以就没统一

先把浆统一了,V2参数默认的就能飞的很稳,上面一排感度我的是110,110,110,140.下面100.100(我的是500轴距)或者全部调到150,出现细微震动的时候减少20%

网友C:
H43D云台能兼容鹰眼?

楼主:
引用 网友C:
H43D云台能兼容鹰眼?

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