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 震动值 很奇怪

楼主(2016-04-26):
以前不这样  现在打开日志ACC Z 震动值是这样的   飞的很稳 有没有也这样的?

网友:
建议直接上日志

网友:
没见过这样的,幅度不大,很规整

网友:
我的最近也变成这样了,而且调参的界面好的参数边灰不能调了

网友:
1……3,正常的,比例关系

网友A:
这个是固件新版 , 地面站老版才这样 , 看图..同一个logs 在不同地面站的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固件新版 , 地面站老版才这样 , 看图..同一个logs 在不同地面站的显示

你用的那个版本 地面站?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用的那个版本 地面站?

固件3.21 apm pix 用1.3.24就好了 , 若pix 固件3.3x 以上 , 就用最新的地面站 , 老旧地面站跟不上新固件 logs分析不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件3.21 apm pix 用1.3.24就好了 , 若pix 固件3.3x 以上 , 就用最新的地面站 , 老旧地面站跟不上新固件  ...

我下的 1.3.37 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