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Frsky X9d Plus 电压回传只有CELS变量没有CELL变量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6-04-26):
Frsky X9d Plus 电压回传只有CELS变量没有CELL变量是怎么回事?接收机是X6R,也就是接上FLVSS电压回传模块后有总电压数据,但是没有各个电池的数据。在控上获取新传感器逻辑量时只得到了一个CELS,我看人家的这个都叫做CELLS的,我这边这个却叫CELS,分电池的CELL始终没有。
有没有人搞过这个?======================================================================
今天在Frysky交流群里一模友给了个页面,正是以上问题的正解,如下:http://tieba.baidu.com/p/4256685033?share=9105&fr=share

网友A:
同问...
不过好像有个总电压也够了.
我把接收机的传感器接口接到电流计输出, 还可以看电流.

网友B:
为什么用模块?f3直接回传不就好了

网友C:
要自行每CELL的SENSOR重新設定的, 自動掃描只會找到總電壓.
其實每CELL電壓很有用的, 我是設置其中1 CELL電壓低於3.5V就有提示, 這樣不怕電池不平衡弄至其中1 CELL電壓過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自行每CELL的SENSOR重新設定的, 自動掃描只會找到總電壓.
其實每CELL電壓很有用的, 我是設置其中1 CELL ...

我也设过,自动扫描出来的是300  2,就不知道了各个电池这个ID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用模块?f3直接回传不就好了

现在是cc3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问...
不过好像有个总电压也够了.
我把接收机的传感器接口接到电流计输出, 还可以看电流.

已经搞定,看上面。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也设过,自动扫描出来的是300  2,就不知道了各个电池这个ID是多少?

已经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