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开贴之“大疆精灵2智能电池参数观察器”

楼主(2016-04-26):
             大疆系列的成品机都使用的是智能电池,知所以使用这样的智能电池,第一方面维护、使用方便。第二方面大疆能挣更多的钱(毕竟电池是消耗品)。我们只说第一方面,智能电池的普及带来的直观的意义就是能让普通用户很直接的了解电池的信息。从电池的容量、电压、温度、等等都是非常方便的一件事情。每次充放电都会利用电池内的库仑计进行计算,得到相应的容量信息。使用极其方便。
       大疆的的智能电池在每次放电低于某个值就会将放电次数加1,而且每次充满后都会改写电池内的电量信息。通常我们了解智能电池的信息智能将电池放入飞行器,连接电脑或是遥控器才能查看。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一旦其中一片电池出现问题,比如容量下降,我们是很难发现这个隐患的。因为充电放电的时候,我们无法查看相应信息(3s2p,4s2p,6s2p),如果飞行中这片电池衰减到一定程度,带来的后果可想而知。这里提到的容量下降,是个很关键的参数,容量下降,放电比其他电池快,充电也别其他电池快。虽然说大疆在做智能电池时已经考虑到这个事情,但是也只是考虑到电池容量下降到某一个值后才会在系统中提示出来。让用户来查看相应的信息。
        我有很多块精灵2的电池,主要是方便一次性飞行,带来的麻烦就是查看繁琐,而且对于上述的那个衰减问题,无法反应出来。我曾经有一块电池其中的两片已经怀孕,从信息上看只是总容量下降而已,这样的电池,我也只能重新进行更换电芯,怎么才能让我在每次充电,放电的时候都能够随时了解电池信息呢?这个是我一个突然的想法。
        在315的时候我看过一篇文章写的是如何破解精灵的遥控器,夺取控制权。给我了很大的启发。说做就做。在X宝上买来了逻辑分析仪。正好我手上一个项目里有现成的单片机。开始了,解读接口通讯的历程。将电池拆解。焊接逻辑分析仪的线,连接飞行器。查看编码等等。虽然很艰难,但是很有乐趣,从I2C通讯到16位数据的判读,从显示的结果到实际的字节转换,那个地址代表那个参数。总共用时1个星期。
        经过努力,现在已经彻底完工。关键的参数我已经全部可以进行读取。这样我就可以在放电和充电的时候查看电池的信息。了解每组电池的电压,电池的实时容量。检查电池是否有某块衰减了。我在做的时候,跟朋友聊天,他们说这个东西属于鸡肋,没什么意义。但是我还是完成了。鸡肋不鸡肋这个我觉得只要有人有用就行了。

       从最后一张图上,可以看到V1,V2,V3代表的电池内每组的电压,其中V3的电压比其他两组都要低0.0几伏,这个就是一个衰减的信号。5021代表的就是充电后的容量。只剩下了5021mah。3592代表当前电池的容量。
      大家听我啰嗦了这样旧,谢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
赞一个!
可以试试精灵3的

网友:
佩服 不过 精灵智能电池的信号模式已经破解了吗 这么容易就能解读?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貌似精灵3的电池是4S1P的

网友:
   把数据 格式 贴 出来 吧。。楼主 威武。。

网友:
可以可以

网友(2016-06-17):
我有一个p2v+的电池,全新的一次都没有充,一次都没有放。
就是放在仓库里一直没有用过,所以坏了。
充电没任何反应,按键也没有指示灯亮。

我怀疑应该是电池过放了,大疆的智能电池里面有一个单片机,掉电后抹除了程序。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不知道能不能换掉电芯,给智能电池的固件重新写进去。

楼主:
不能,抹不掉程序的,拆解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