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调校准后的问题

楼主(2016-04-26):
我在cf电调校准完后,板控推油门一格,2号电机飞快的转,再推三格,其他三个电机才跟住一齐转,请问有哪位有过这样情况,求解决方法

网友:
飞机水平吗?

楼主:
已经水平校准

网友:
装上浆试试吧

楼主:
一次都没飞过,新手刚装完机,找个空旷的草坪试试

网友A:
遥控器的中位和飞控的中位没对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的中位和飞控的中位没对上

请问遥控器的中位怎么调?我是天九控,谢谢了

网友:
估计方向舵没调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遥控器的中位怎么调?我是天九控,谢谢了

12986122,Q上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