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降落伞问题

楼主(2016-04-26):
本人见过的航模降落伞伞绳一般分成了两部分,即上部散开的和下部拧成一股的。请问,降落伞直径2米多一点的情况下,首先伞绳的上部起码要大于1米多,那么请教多长合适呢?下部多长合适呢?

网友A:
记得大概伞绳总长是直径的1.2-1.5倍吧?绳长了稳定性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大概伞绳总长是直径的1.2-1.5倍吧?绳长了稳定性更好

买的半成品,伞绳总长2.6米,请教如我图示中上下两部分分别长多少合适呢?

网友A:
具体的请另请高明,不敢乱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的请另请高明,不敢乱说

多谢

网友B(2017-03-14):
有答案了吗?同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答案了吗?同请教!

如图所示,上半散开部分为伞直径的1.2-1.5倍,下半部分尽量短,汇聚点与重心垂直共线。没有确切结论,个人经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图所示,上半散开部分为伞直径的1.2-1.5倍,下半部分尽量短,汇聚点与重心垂直共线。没有确切结论,个 ...

谢谢!那我拆了重新改造一下

网友(2017-07-11):
伞绳的长度=伞的直径;伞绳用双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那我拆了重新改造一下

你这伞料太重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那我拆了重新改造一下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p;extra=&page=1
来看看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