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cp 改无刷后转不起来

楼主(2016-04-26):
10A电调,C05M电机
现在情况是,推油门,电机装了0.5秒,然后不转,把油门拉最底下,再拉上去,电机又转0.5秒,这样

电机有点热

视频已上

网友:
电调的问题。

楼主:
电调店家说发的时候测试了一下,没问题

网友A:
最好上个视频或图。文字是很难描述的。

网友B:
会不会是电池效能差,一打油门就掉电很大,触发了电调低电压保护?

网友C:
油门拉到底  主板是否又听到自检的声音?是的话,可能是启动的时候电压瞬间降低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门拉到底  主板是否又听到自检的声音?是的话,可能是启动的时候电压瞬间降低导致

有的,就是滴滴滴正常,可以设置定速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门拉到底  主板是否又听到自检的声音?是的话,可能是启动的时候电压瞬间降低导致

但是不会重启,开机的时候滴滴滴一次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电池效能差,一打油门就掉电很大,触发了电调低电压保护?

应该不会,电池4.1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上个视频或图。文字是很难描述的。

中午我上视频,麻烦帮我看下

网友D:
是不是低电压保护了?

网友E:
是电调与主板的匹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电调与主板的匹配问题

视频在楼下

楼主:
视频在楼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上个视频或图。文字是很难描述的。

视频在楼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低电压保护了?

视频在楼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电池效能差,一打油门就掉电很大,触发了电调低电压保护?

视频在楼下

网友F:
电机三根线是不是有一根没接触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机三根线是不是有一根没接触好?

都接好了

网友G:
做了電調的油門行程校準了沒有?

電調要和你的遙控做油門行程校準的!

看一下這電調的說明書,

网友B:
会不会是齿轮卡太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做了電調的油門行程校準了沒有?

電調要和你的遙控做油門行程校準的!

这样吗,卖家没给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齿轮卡太紧了?

空转也一样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样吗,卖家没给说明书

電調的油門行程校準有很多方法,都是電調廠家定的,

但一般的,是先開控,把油門搖杆推至最高,

然後直升機通電,(一般來說,雖然油門推至最高,但馬達是不會轉的,但小心開得萬年船,小心為上,)

直升機通電之後,它會自檢,它自檢完之後,

兩秒之內,把油門搖杆推至最低,

那就完成了設定了,

(其實就是告訴電調,這遙控器的油門最高位與最低位在哪裡,)

很多人都不知道電調要校準,就以為是新買回來就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電調的油門行程校準有很多方法,都是電調廠家定的,

但一般的,是先開控,把油門搖杆推至最高,

我的是校准中点,然后回到0点,说明是这么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校准中点,然后回到0点,说明是这么说

你試試吧

网友:
接电后轻推油门,听见电机的声音后收油门,然后再推油门

网友H:
你这个不叫转0.5秒
而是堵转
要么电机有毛病
要么电调有毛病
可以换个其他电调或者其他电机试一试确定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H:
服了这么多人了,堵转看不出来

网友:
是不是刷了bl的程序?有些版本只有中间一小段行程的油门,你把油门慢慢的往上推就知道在哪个位置了。

网友:
油门行程太短只有1mm左右一推就过头了所以电机只是动了一下,我好像是刷回3.4版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这个不叫转0.5秒
而是堵转
要么电机有毛病

好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服了这么多人了,堵转看不出来

堵转的定义是:电机在转速为0转时,仍然输出扭矩即发生堵转。多为机械或人为因素造成。电机堵转时功率因数极低,堵转时的电流(称堵转电流)可达额定电流的7倍,时间稍长就会烧坏电机。据此来看,LZ的情况应该不是堵转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堵转的定义是:电机在转速为0转时,仍然输出扭矩即发生堵转。多为机械或人为因素造成。电机堵转时功率因 ...

我不搞学术的,也没兴趣去定义
录像和和说的没转电机发热不是堵转是什么,缺像也是堵转。
小鸡堵转没那么容易烧东西,更别说1s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不搞学术的,也没兴趣去定义
录像和和说的没转电机发热不是堵转是什么,缺像也是堵转。
小鸡堵转没那 ...

油门保持不动也会不停的转转停停的,我觉得不是行程问题

网友:
检查一下电机的漆包线是否有断线,若还是找不出问题,最快也最直接的做法就是想办法拿到没问题的电机及电调,交叉比对就知道问题点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服了这么多人了,堵转看不出来

分析问题可以,这句话有点多余了吧?

网友:
刷程序降低启动值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分析问题可以,这句话有点多余了吧?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