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各位大牛,给点意见。

楼主(2016-04-26):
玩飞机断断续续的玩了好几年,现在想组个四轴玩玩,看到市面上有好多飞控,看的眼花缭乱了,现在看到淘宝上有极翼,p2,p2por,naza有lite,v2,还有零度,大飞鲨,这几种飞控对比的话都有什么特色,还有什么缺点。还请大牛帮忙指点指点。

网友A:
你好。有些是开源的,里面可以自己调试参数,程序也不错,价格便宜得很。一些闭源的适合入门的人。价格高。

网友A:
亲,图传可以选择5.8G模拟图传。零延时,而且距离远。这里面的我用过,做工效果不错。https://shop1426265702861.1688.com/?spm=a261y.7663282.0.0.0v8fQ4

网友B:
新手建议选择商业飞控 极翼飞控是基于PIX改的 我只用过大疆的 用了一年多 出现过一次炸机 是因为自己的原因 我推荐零度S4 和naza lite 只要好好看说明书和教学视频 按照规范操作 不会出现什么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