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鸡 电调受伤了,能修吧

楼主(2016-04-26):
这个电容 被 电机轴撞坏了  漏了, 不用说,肯定是能自己换的

问题是我去电子大楼  应该说买个什么型号的电容?
这东西要多少钱  一个

网友:
标号一样的啊。。。

网友:
25伏330微法,壳上印着了

网友:
正负极别搞反了,否则等着点鞭炮吧

网友A:
其实吧 去了电容一样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吧 去了电容一样可以用

红宝石电解电容或者蓝宝石电解电容

网友:
25V330uf电解电容很便宜的大概几毛到一两块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