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R用下来效果怎么样?

楼主(2016-04-26):
有点纠结是M600还是X5R。 M600起飞重量太大,但效果很好。   X5R我就是觉得四轴不够稳定。   有用X5R的朋友给个建议。

网友:
据我了解X5R是云台,M600是飞行平台

网友A:
x5r还是用悟就行了,悟的安全稳定性很好,m600续航36分钟 6块电,悟要同样的时间3个电最多了,悟挂x5r单次飞行里程9km高度200~350m,其实我们没上600的原因是dji的大号整机集成度易用性都蛮好,可是震动太大,s800 s1000都给坑过,这次先观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x5r还是用悟就行了,悟的安全稳定性很好,m600续航36分钟 6块电,悟要同样的时间3个电最多了,悟挂x5r单次 ...

谢谢你给的建议,现在朋友已经到了一台X5R。先用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x5r还是用悟就行了,悟的安全稳定性很好,m600续航36分钟 6块电,悟要同样的时间3个电最多了,悟挂x5r单次 ...

漏了s900吧

网友B(2016-06-21):
X5R  raw格式确实蛮方便的,起码说有点专业样子了
我推荐A3飞控+LB2+X5R这样的搭配比较好,这套配置航拍是绝配,无敌了
用啥飞机都行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X5R  raw格式确实蛮方便的,起码说有点专业样子了
我推荐A3飞控+LB2+X5R这样的搭配比较好,这套配置航拍是 ...

搭配不错

网友:
我推荐A3飞控+LB2+X5R这样的搭配比较好,这套配置航拍是绝配,无敌了

价格不便宜吧

网友:
六、八轴除了大载重需求外,稳定性和效益都不如四轴,而且只是上X5R,悟已经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