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杂症)win10突然无法识别pixhawk,昨天还好好的

楼主(2016-04-26):
电脑连上pixhawk以后,右下角提示说无法识别这个USB设备,我很懵逼啊,昨天还用的好好的,今天就死活不认了,驱动也装了n多遍,依然没卵用,想强刷固件,然而电脑连飞控都无法识别。。。。但是飞机能正常起飞,电脑就是不识别。。
还有一个诡异的问题,就是电池插上以后很正常,但是如果只连USB不插电池,飞机自检完了以后,过了几秒钟,飞机开始滴滴滴狂叫,led闪黄灯,apm中文网给出的解释是故障保护,我一插电池就好了。。以前也没有过这类问题,只连USB也不能触发故障保护呀。。求大神解决。。急用。。。

网友:
先换一台电脑或USB线试试,再不行拆开飞控看看usb接口有没有虚焊,再不行就换新的吧

网友(2017-01-23):
说不定是stm32驱动或者是netframwork的锅

网友(2017-05-04):
不插电池报警这难道不正常么……你想想看为什么,因为USB供电对于飞控的电池电压检测就是“电池没电”状态,当然会报警。如果飞控好的话电脑不识别就是驱动的问题了,想办法解决吧。我之前还碰到过掉Bootloader的情形呢……

网友:
应该是驱动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