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解锁遥控器

楼主(2016-04-26):
如图,怎么解锁遥控器,美国手

网友:
解锁?遥控器?什么情况 第一次听说FS I6的这问题

网友:
为什么要解锁?

网友:
遥控器除了油门锁,哪来的解锁?

网友A:
我猜楼主是说的解锁飞控的油门锁吧?
如果是解锁油门,比如外八吧,就需要左右两个杆分别落到左下角和右下角的顶端。
注意,此时油门、偏航、滚转和俯仰的四个舵量都要达到100%,如果你把某个舵量的行程减小了(哪怕是99%都不行),那么电机将无法解锁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楼主是说的解锁飞控的油门锁吧?
如果是解锁油门,比如外八吧,就需要左右两个杆分别落到左下角和右下 ...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