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0 3508 电机在450/550机架上选择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6-04-26):
目前作为次新手一直飞450机架,配备的是2810 750KV+1147的桨,3S 5200挂上云台在1550克的样子,空机+云台1200克。

纯玩,所以以后不会上680这样的大架子,顶多用到550/600的架子,使用4S电池

现在准备升级电机在3508 550KV和700KV的时候开始纠结了

550KV省电   700KV拉力相对大

550机架最大上14寸桨

700KV 13寸拉力都1800了,550KV 14寸拉力才1600

4个电机差了将近800克拉力

我比较喜欢拉力冗余的多些,但又想相对省电

现在该如何选择。。。

网友:
电机的KV数不同它的转速也不一样的。转速低的电机耗电少一些。同样是14.8V电压,KV700电机用1355桨耗电是319.68W,而KV550电机用1455桨耗电是2325.32W如果KV550电机使用1455桨耗电达到300W时它的拉力一定比KV700电机加1355桨大。能量守恒定律。

网友:
力效。。。。。。。你看两个满油门的电流

楼主:
其实这么看,假如以后升级到550机架的时候,想找一个功率(时间)和拉力的平衡点,就选 KV550 的电机?

网友A:
为什么不用e800??1345桨接近14寸!550机架正合适!拉力效率都不错!699一套还送套桨带快拆座,3510级别的电机跟3508价格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用e800??1345桨接近14寸!550机架正合适!拉力效率都不错!699一套还送套桨带快拆座,3510级别的 ...

关键是不想再升级玩了。。。e800是6S。。。需要重新购进电池。。。

楼主:
而且3508升级以后目前450也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不想再升级玩了。。。e800是6S。。。需要重新购进电池。。。

不上6s效率跟拉力怎么能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