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请问这些设备可以做个什么小飞机?

楼主(2016-04-26):
  电机 电调和舵机都是从MINI 直升机上拆下来的,原直升机自旋差,锁尾差,几乎不能飞,只能飞个悬停,一怒就拆掉了。
请问,设备用来玩固定翼那种适合,好像电调只支持1S、、、、另外舵机发现居然有5根线?这就有点不明了。。。。

网友:
这不是我那架cp机吗?

网友:
可以做个直升机哦

网友A:
这种舵机里面没有电路板的,电位器3根,电机2根,不就是5根线嘛。

网友:
可以做战斗机

网友:
做个迷你固定翼,

网友:
小固定翼

网友:
好迷你的无刷电机

网友(2018-04-20):
引用 网友A:
这种舵机里面没有电路板的,电位器3根,电机2根,不就是5根线嘛。

电位器3根,电机2根,不就是5根线嘛 ---  哦哦 真是这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