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6S和3S的争论延伸到温度的问题

楼主(2016-04-26):
本身我不是技术流派,所以对于6S和3S的争论不怎么关注,看了好多,大家都不考虑温度问题。。。
同一台机,太低和太高温,飞起来动力都会差。。。比如20度环境温度,飞完电机是45度,而25度的时候,飞完肯定不止50度;。。。
温度对整个系统怎么影响?不需要评估么???

网友:
电子设备应该是在允许的范围内 温度越低越好吧

网友:
不是温度低,是发热量低
电机应该把电能最大限度转换成机械能,转化成热能越多,机械效率越低。续航时间就越短

网友A:
跟高压输电一个目的,减少传输过程中的损耗,根据热量产生的公式Q=I²Rt可以看出,电路中发热量与电压并没有直接关系,相反电流大一点点,发热量就会成倍增加,这样对所有电子设备都有损伤,所以高压并不仅仅是为了暴力,对电子设备也很有好处。

网友:
可能的情况下,电流越小越好,螺距越小越好

网友:
当然是6S高电压发热小了,3S温度高。
  因为同样的功率,同样的40安电调,6S的电流是3S的一半。
  电流小了,发热自然就小了。而且升功率大,爆发力足。

网友:
4楼正解。

网友:
感觉450飞6S,可以不停地操!3S就要歇一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跟高压输电一个目的,减少传输过程中的损耗,根据热量产生的公式Q=I²Rt可以看出,电路中发热量与电压 ...

问:
1. 以450为例,从3S提到6S传输过程减少了多少损耗? 这个损耗的差别能否就让3S和6S在暴力有明显的感觉?
2. 公式中的R指的什么?是传输线路的还是整个回路的?
3. 为什么3S一定要和6S用一样大安培数的电调?为什么6S不用和3S一样电压的电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问:
1. 以450为例,从3S提到6S传输过程减少了多少损耗? 这个损耗的差别能否就让3S和6S在暴力有明显的感 ...

理论上同样功率下,电机同样的工作效率下,3s产生的功率损耗是6s的4倍,现实中会因为电调算法等等因素有所降低,但是高压产生的损耗是明显低于低压的。要不然国家电网为什么不直接用220v远距离输电,就是因为这样损耗太大。
公式中的R是电阻,计算哪里的发热量就是指哪里的电阻。
至于电调的使用,因为要能承受高压对电子元件和电路设计要求更高,成本也就更高了,所以能支持高压的电调都比较贵一些。不支持高压的电调自然是无法用高压电池的。
如果不是高压具有这些优势的话,那为什么不直接用1s供电,连平衡充都不用了,但是大电流伤电池,伤电调是肯定的,每个模友应该都知道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同样功率下,电机同样的工作效率下,3s产生的功率损耗是6s的4倍,现实中会因为电调算法等等因素有 ...

“理论上同样功率下,电机同样的工作效率下,3s产生的功率损耗是6s的4倍,”
首先,如果效率是一样,为什么又有功率损耗的差异? 第二,在电机这里,3s产生的功率损耗是6s的4倍,是这样的吗? 请按理论公式算算。

“要不然国家电网为什么不直接用220v远距离输电,就是因为这样损耗太大。”
请找一找离你家最近的变压器。

“公式中的R是电阻,计算哪里的发热量就是指哪里的电阻。”
请分别算算,两种方案中,3S电机和6S电机, 及3S电池和6S电池的电阻的比例关系。

“至于电调的使用,因为要能承受高压对电子元件和电路设计要求更高,成本也就更高了,所以能支持高压的电调都比较贵一些。不支持高压的电调自然是无法用高压电池的。”
那为什么不去走低成本的路?

“如果不是高压具有这些优势的话,那为什么不直接用1s供电,连平衡充都不用了,但是大电流伤电池,伤电调是肯定的,每个模友应该都知道的。”
1. 如果高压有这等的优势为什么100级的不用12S或更高?
2. 6S的电池和3S的电池放电电流能力是一样的吗?
3. 为什么要规定3S和6S要一样安培数的电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同样功率下,电机同样的工作效率下,3s产生的功率损耗是6s的4倍,”
首先,如果效率是一样,为 ...

我可以回答3.因为从3s换成6s没人傻到多花钱买一个小安培数的电调。

网友D:
说得再多 不如做出来点东西大伙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可以回答3.因为从3s换成6s没人傻到多花钱买一个小安培数的电调。

哦,有道理哦。

我觉得吧,这样就可以说以前的3S电调是如何的热,钱就花得值了。

65刀的蝎子 60 A 数据

Specifications
Weight (Without Connectors)
62.0 g (2.19 oz)
Max Continuous Current
60 Amps
Operating Voltage Range
5 to 17 Volts
Max BEC Output
5 Amps @ 5 V
On Resistance
1.38 mOhms
Size
90 x 30 x 7 mm (3.54 x 1.19 x 0.28 in)
Included in the Box                        1 x Scorpion Commander 15V 60A ESC
1 x Instruction Manual

就假设耐压没问题。
3S 的损耗, 60x60x0.00138=4.968W。6S的损耗 1.242W。好吓人哦,一下子省了3.726W。只666W就省了3.726W,效率提高了3.726/666=0.5594594%

惊人,惊人。。。。。。吓死我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跟高压输电一个目的,减少传输过程中的损耗,根据热量产生的公式Q=I²Rt可以看出,电路中发热量与电压 ...

有理由具有说服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同样功率下,电机同样的工作效率下,3s产生的功率损耗是6s的4倍,”
首先,如果效率是一样,为 ...

如果你是好好地讨论问题,我可以耐心回答,不过看样子,我还是不要浪费时间了。谢谢。

网友:
6S电池多数都是1300毫安,1300X6=7800毫安。
3S电池多数是2200毫安,  2200X3=6600毫安。
同样放电到3.7V,如果放电时间一样,6S电池会放出更多的能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好好地讨论问题,我可以耐心回答,不过看样子,我还是不要浪费时间了。谢谢。

我已浪费了两年多的时间,我很有耐心。

我在11楼的问题你能拿出 公式和计算 的结果表明 3S改6S效率提升 能让人人都可感觉到的其效果吗?

3S的电机及电池和6S的损耗是一样的。(按电压一倍,电流减半原则)

3S改为6S后,在线路上的效率有一点提高,但几乎可以忽略,就像变压器不在你家门口一样。这里根本就没有像长距离输电的问题。

大家看到的3S改6S,是改了电机的功率(虽然是同外形尺寸),电调功率无形中提升(保持同安培数),电池功率提高(容量和放电率提高),是功率的提高,而不是效率的提高。

眼睛不要只放在 I 上,还要放在 R 上。 在 6S 里,变的不仅是 I, R也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有理由具有说服力!

就是没具体数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已浪费了两年多的时间,我很有耐心。

我在11楼的问题你能拿出 公式和计算 的结果表明 3S改6S效率提 ...

自己慢慢看,别跟我说发热量几乎一样,还有不要再问我式子里面什么东西,看得懂的人一眼了然,至于你,恐怕还不如去补一补初中物理。本来不想浪费时间跟一个毫无电路基础的人瞎bb,既然你问了,我也算给你看了。不用再回复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没具体数据

兄弟啊!我真的佩服你的执着了。何必那么较真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就是没具体数据

兄弟!我是真的服了你了的执着了。都过去了两年时间了,只要聊到3s和6s你都会据理力争,你没发现浪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吗?3
s也好6s也罢,其实根本不会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更不会阻挡任何一个模型初学者变成大咖的步伐。

网友:
有争论才能学到东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己慢慢看,别跟我说发热量几乎一样,还有不要再问我式子里面什么东西,看得懂的人一眼了然,至于你,恐 ...

哈哈生气了?不至于吧?

图暂时看不到,回头细看。

我们这样吧,如果你能有理有据地算出 同功率下,同尺寸,同控制方法 3S的电机和电池的发热比6S大,(就是6S电压一倍,电流一半的条件)我对你和大家说一声 我错了,去读小学。

如果,算不出来这样的结果,你只要说一声,我错了。合理吧?能接受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哈哈生气了?不至于吧?

图暂时看不到,回头细看。

本来你比我入魔早,我应该敬重你的,之前我已经退让一步了,但是你依然喋喋不休,你仔细看,我都是按照相同功率计算,不过恕我直言,看你喋喋不休的样子以及一无所知的脑子,跟小学生还真有几分相似。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本来你比我入魔早,我应该敬重你的,之前我已经退让一步了,但是你依然喋喋不休,你仔细看,我都是按照相 ...

人,有时是白活的,所以你不用顾虑我入模比你早。

该不该,等我们讨论完了,再说好吗?

下面是我提的条件,同意吗?

我们这样吧,如果你能有理有据地算出 同功率下,同尺寸,同控制方法 3S的电机和电池的发热比6S大,(就是6S电压一倍,电流一半的条件)我对你和大家说一声 我错了,去读小学。

如果,算不出来这样的结果,你只要说一声,我错了。合理吧?能接受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人,有时是白活的,所以你不用顾虑我入模比你早。

该不该,等我们讨论完了,再说好吗?

都说了计算过程我已经发了,在前面的图片里。已经算给你看了,自己看不懂吧?那就不能怪我了,毕竟我不是度娘,能看懂的人自然懂,连一个R在公式里面什么意思都不知道,都跟你说了发热量跟电压并没有直接关系。至于为什么我不想再解释,你也就那样。你怕没台阶下,那正好,我就不给你台阶下。不要说出什么打赌什么什么的话,长一双眼睛自己看不懂还死缠烂打了,真的像小学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没具体数据

有,你也看不懂,我就只能呵呵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说了计算过程我已经发了,在前面的图片里。已经算给你看了,自己看不懂吧?那就不能怪我了,毕竟我不是 ...

哈哈

你的计算我看了,也看懂了你是如何算的。物理,数学都没有错,就是前提错了。很抱歉

我提的条件,真还算打赌,你别害怕。如果你害怕说一声,我错了,你就告诉大家,我害怕。不丢人的。

你害怕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

你的计算我看了,也看懂了你是如何算的。物理,数学都没有错,就是前提错了。很抱歉{:1_ ...

呵呵,小学生。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已浪费了两年多的时间,我很有耐心。

我在11楼的问题你能拿出 公式和计算 的结果表明 3S改6S效率提 ...

终于清楚明白为什么6S比3S暴了,完全同意后面的总结。暴主是功率的提升,效率有提升但不是暴的主要成因。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终于清楚明白为什么6S比3S暴了,完全同意后面的总结。暴主是功率的提升,效率有提升但不是暴的主要成因。 ...

我们一起去读小学

网友:
亲爱的大学生,请你拿出你大学生的胆量,和我这个小学生辩论一下。求你了,行吧?

没胆量,就不要像幼儿园的小朋友那样,好吗?

如果我错了,我对大家,对你说我错了。

如果你错了,你就在这里说一声,我错了。

两年了,还没有人拿出一个经得起理论推导的依据。也许你是第一,怎样?

有这个胆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有道理哦。

我觉得吧,这样就可以说以前的3S电调是如何的热,钱就花得值了。

阴阳怪气

网友:
你的电阻都搞错了

网友G:
这里PUG已经显出颇高的情商了,给人台阶下也就是给自己台阶下。PUG只是钻研,把自己研究的结论分享,并且对某些人提出的见解进行不同意见的反驳,在理论上进行争论很正常,论坛也需要这样的氛围。我们不需要争吵,毫无意义,争论,受大家欢迎,争吵,我们希望他能回到争论。

网友B:
我说错了?

那我阳气点说,你别生气。

如果说多花钱买大一点的电调是不傻,那是不是少花点钱买个合适更聪明点?

玩模型其中一个最大的乐趣就是少花钱多办事。

玩模型最大的意义有两点,一是玩,二是学。像这样眼睛一闭,随口 高压输电,功率和效率不分,还学啊。

再下一步就是,就是要自己小改小弄,再下一步就是自己设计一点东西,就这样一种对理论知识的态度,有可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里PUG已经显出颇高的情商了,给人台阶下也就是给自己台阶下。PUG只是钻研,把自己研究的结论分享,并且对 ...

哈哈,你过奖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兄弟!我是真的服了你了的执着了。都过去了两年时间了,只要聊到3s和6s你都会据理力争,你没发现 ...

哈哈,哥,我不是想阻挡大家去玩6S,玩48S我都没意见。

我只是想说的是,6S的暴力不是效率提升的关系,这个是不可能做到,这是违背科学的。

如果有人在机械方面说一些违背科学的话,你会怎样对他说?我相信你也会据理力争,这是知识人对科学起码的良心。对吧?

我上面啰啰嗦嗦,可能很说教,那就请你原谅我,但我的确是这样看这件事,我还会继续。。。。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哈哈,哥,我不是想阻挡大家去玩6S,玩48S我都没意见。

我只是想说的是,6S的暴力不是效率提升的关系 ...

明白的人一看就明白了,这个无需多说。6s电池最小容量的不低于1200mah吧(很多都是1300或1400的)?6s的1200mah大于2200mah的3s电池的标准容量的1 /2(不排除有模友使用奇葩的2400或2600电池),实际运行当中6s马达的输入电流也大于3s马达电流的1 /2,从普遍的6s马达标称功率上看都普遍的大于同厂家同尺寸的3s马达,这已经充分的证明了你的观点:6s暴力不是马达效率的提高而是输入功率的提高造就的(至少不是单纯的效率因素)。至于发热量的问题我的感受是,3s马达是比6s马达热(太热伤马达),但6s电池同样比3s马达热(太热伤电池)。至于电调的电流富裕系数够的情况下,3s,6s都不太热。所以这个讨论必须考虑许多的综合复杂因素,而不是单纯的靠几个基础的电学和热电学公式简单计算就能论证的结果。

楼主:
我觉得争论的都不是一个点!!!
说6S损耗比3S小的,纯粹说的是类似发热损耗掉的能量,拿这个比,小很多,当然是对的。。。
说差不多的,说的是损耗小的那一点能量,拿来比的是系统总的能量,当然是很小了,这也没错。。。
各说各的,吵不到点子上

网友:
亲爱的大学生,我希望你看完这个回帖后不要脸红,因为那不是我的本意。

在你那精妙的计算里,你一厢情愿地认为每个电池单体的内阻一样,不管是3S还是6S。同样,当你计算电机的电阻损耗时更是到了毫无顾虑的地步。我,一位小学生曾非常胆诺地提醒过你,一只眼看电流,一只眼看电阻。但你太伟大了,那伟大的高压输电已让你相信世界就是按你的思维在运行。

我不得不佩服你,亲爱的大学生。请问你的6S电池是用的什么牌子的啊?不会是什么杂牌子吧?就是用63S的单体串联的吧?请允许我提醒你那是500级的6S电池了,不是450级的6S电池。然道你用500级的6S电池飞450?我真是少见多怪了。

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你偏心。你让6S用好电池,让3S用差电池,不然怎样容量小一倍的电池可以和比它大一倍容量的电池是同样的内阻?你也没必要这样做啊。要说明我是如何的无知,你就张口说我无知就行了,天下的人都会信的。完完全全没必要用这种无知的方法来证明我的无知。

你一定会质问我,“说,那容量小一倍的电池内阻和大其一倍容量且有同样放电C数是什么比例关系。”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但我知道幼儿园的小朋友摆积木的方法可推算出来。你要不要屈尊去问幼儿园的小朋友?

什么?不好意思去问?那么精妙的计算都好意思帖出来,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
请不要脸红,不管是哪种原因,那不是我的本意。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明白的人一看就明白了,这个无需多说。6s电池最小容量的不低于1200mah吧(很多都是1300或1400的 ...

哥,你是明白人。

祝节日愉快!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好好地讨论问题,我可以耐心回答,不过看样子,我还是不要浪费时间了。谢谢。

哈哈,我也有同样的感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争论的都不是一个点!!!
说6S损耗比3S小的,纯粹说的是类似发热损耗掉的能量,拿这个比,小很多, ...

LZ, 不好意思,把你的楼给弄乱了

你说的温度,在纵向有意义,就是把同一架机器放在不同环境里。在横向比是没有意义的(严格点说,在这样一个小的电压差的情况下),对比两种方案一定是要放在相同的环境。

在纵向,环境温度对效率的影响是很大。所以,所有的电器设备都会标明它的工作环境参数。

除此外,动力系统的选择还要考虑其工作制式。

从工业标准的角度来看模型上的动力配置,全都是“毁灭”性的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争论的都不是一个点!!!
说6S损耗比3S小的,纯粹说的是类似发热损耗掉的能量,拿这个比,小很多, ...

同意这种说法,电直是个系统工程,我不反对在6s电机上是用3s或者怎么的,我只是觉得用6s也挺好的,没有必要改为3s,更何况目前也没有大量切实有效的实例来证明3s比6s效率高,至少我没有看到,再退一步说,我身边没有这样的例子,如果身边有这样的例子,我也许还是会相信,毕竟现代社会造假太容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得再多 不如做出来点东西大伙看看

说得再多 不如做出来点东西大伙看看+10086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兄弟!我是真的服了你了的执着了。都过去了两年时间了,只要聊到3s和6s你都会据理力争,你没发现 ...

我也是服了他了,不管尽管如此,从实际使用感受来说,我更喜欢6s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也是服了他了,不管尽管如此,从实际使用感受来说,我更喜欢6s

你不服我也不行,不服来论。小样

最近论坛有一个500级的从12S改6S的你没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也是服了他了,不管尽管如此,从实际使用感受来说,我更喜欢6s

刚才忘记说了,给你同样的条件。我错,我对大家说我错了,对你说,我错了。你错了,你就在这里承认你错了。

有这个勇气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哈哈,我也有同样的感觉

别在这里酸唧唧的。请敢做一个成年人,敢做一个男人。

不敢做一个成年人,不敢做一个男人,剩下的就是被人奚落。明白吗?

网友:
亲爱的大学生,我不知道你现在的脸是什么颜色,但我想不妨我们继续讨论你关于电机的电阻损耗的问题。

在你那精妙的计算里,不管是3S还是6S,当你计算电机的电阻损耗时毫无顾虑地认为它们是一样的,是这样的吗?

请问当电流只有一半时,是怎样保证扭矩一样?你的学历是那个级别?真是大学生吗?真是高中生吗?如果是,你读的课本怎样说的?如果要加圈数那长度还一样吗?这是小学的问题了,不是吗?如果要加张度那电阻不变吗?然道你可故伎重演,3S用铜线,6S用金线?你也没必要这样做啊。要说明我是如何的无知,你就张口说我无知就行了,天下的人都会信的。完完全全没必要用这种无知的方法来证明我的无知。

我想你的钱都花在买大安培数的电调了,所以你只能买铜线的电机。这样问题又来了,长了一倍的线如何绕进线槽?又回到小学生的问题,或者说一个常识问题。亲爱的大学生,你的常识在哪里?

如果你还有常识,请问你的回答是什么?

现在你明白了一只眼看电流,一只眼看电阻吗?
请不要脸红,不管是哪种原因,那不是我的本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说错了?

那我阳气点说,你别生气。

买合适的电调当然聪明。现在问题是3s换6s人们不需要为换电调花一分钱,你却在对于计算的讨论中为3s方案电调小而喊冤。你的回复又好像先入为主地认为大家用6s是为了效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买合适的电调当然聪明。现在问题是3s换6s人们不需要为换电调花一分钱,你却在对于计算的讨论中为3s方案电 ...

你应该在这个论坛算有年数吧?
早期的电调是6S的?
从3S6S之争开始到现在,不是一直在围绕是效率还功率在争吗?什么时候争过钱了?
我们要不要翻翻历史?
就在这个楼,你说是在争哪个方案贵?,哪个方案便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在这个论坛算有年数吧?
早期的电调是6S的?
从3S6S之争开始到现在,不是一直在围绕是效率还功率 ...

早期的电调用6s没有问题。计算当然也要考虑实际情况,那就是3s和6s用的电调安培数都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早期的电调用6s没有问题。计算当然也要考虑实际情况,那就是3s和6s用的电调安培数都一样。

你该没闭着眼睛讲话吧?
查一查,YT450最早2005年配的什么电调?好赢最早的40安是几S的?那时的舵机供电全是7805,何谈6S!

计算当然要考虑实际情况,就是因为考虑了实际情况,得出的结论是功率提升占大头,效率提升是微小头。纯理论效率提升可以是零。

我列的计算实例,很清楚,同一个电调,电调损耗两者的差,能给总的带来多大改变?

如果我喜欢,我把6S配个20安的电调,3S的配一个100安的电调,3S比6S还爆力,电气效率还高。

如果你愿意,你可给3S配一个20安,给6S配个40安,3S飞都不用飞了。

或者,大家都配个10安的,大家都不飞。

上面的三个结果,说明什么问题?首先,对3S的配置要合理,别掐着3S的动脉然后说3S体质不好。

另外,我想问下你改6S的原因是什么?是为了开发你的电调功率潜力?为了这个,把电机,和电池全改了,这笔账我是算不过来了,请原谅,我不够聪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该没闭着眼睛讲话吧?
查一查,YT450最早2005年配的什么电调?好赢最早的40安是几S的?那时的舵机供电 ...

我是10年开始玩模型的,之前的事我不清楚。而改6s开始流行起来是我入模之后才发生的事,追溯到05年没有意义。当时主流的电调用6s基本都没问题,包括亚拓套机的35x都可以。现在的电调也一样3s6s都支持,所以3s方案的电调先天就是动脉细,计算的时候不需要为3s扳回来。还有你好像又先入为主地以为我改了6s,哈哈。改6s理由很简单,就是主流6s系统飞起来更暴力。这是很明显的理由,你却好像还留在计算里看不出来。看看参数就知道在售的3s电机功率总比6s低一截。嫌动力不够的玩家到底是换6s电机电池,还是寻求定制一颗和6s功率相同的3s电机,再换安培数翻倍的电调成本更低呢?

网友:
并且换了6s之后,原来的3s电池还能拿来悬停,并不是都浪费了。

网友:
机身450 pro。开始3s,天蝎星2520—3500kv,好盈50a v3,因为xx原因,动力换为天蝎星2221—4400kv,yep60a,又因为xx原因,动力换为天蝎星2221—2010kv,大桨由315换为350mm,又因为xx原因,电调换为花牌50a,又因为xx原因,电调换为talon 35a,大桨从360换为325mm。故事结束了。xx原因很复杂,,我得念完小学应该就明白了,不说了,我妈喊我写家庭作业了

网友:
都忘了楼主说的是温度了,完全跑偏。。。。上面说的,除了天蝎星2520—3500kv搭配好盈50a v3温度超过48度(测量仪器,福禄克测温枪,当时地表20度,空气不详),其余所有任何动力配置温度相当(测温仪器,我的食指,地表不详,空气温度未知)。补充下,这台飞机,我只换过动力,其余都没更换过,当然有的是换过了,重量一样,就可以忽略的,比如银燕9256换为kst 215,一段时间后,又换回9256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是10年开始玩模型的,之前的事我不清楚。而改6s开始流行起来是我入模之后才发生的事,追溯到05年没有意 ...

大家看到的3S改6S,是改了电机的功率(虽然是同外形尺寸),电调功率无形中提升(保持同安培数),电池功率提高(容量和放电率提高),是功率的提高,而不是效率的提高。

上面的读过了吗?

你想和我讨论什么?是效率,功率还是性价比?

如果谈提高功率,花钱又少,我可以告诉你,换一个马达齿,原来的3S电池重组成4S的就完了。

另外,我再次声明,我不反对如何人用6S,只要不要告诉我那是因为高压输电的原理提高了效率就行。

所以如果你想谈性价比,还有什么3S练悬停之类, 这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我愿意当傍观者。

你想和我讨论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家看到的3S改6S,是改了电机的功率(虽然是同外形尺寸),电调功率无形中提升(保持同安培数),电池功 ...

保持同安培数的电调,按照你自己的说法,不是效率提升吗?怎么这里又换了一种说法?我和你讨论什么?不过是回答你一个问题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家看到的3S改6S,是改了电机的功率(虽然是同外形尺寸),电调功率无形中提升(保持同安培数),电池功 ...

从根本上来讲,影响动力感觉的因素是电池电压,现在大部分6s电池都是1500mah,而3s电池是2200mah,拿这两种电池对比动力显然是有失公平的,所以显得用6s会更暴力。论坛都是随大流的多,自然都会换装6s,厂家自然会把商品改的更符合市场需求(羊毛出在羊身上,几年前的450pro一套2200,现在一套450L是3000)。

另外,关于温度问题,纯净星空的理论把整机的的电阻热归为Q=IR,表面上是这样的,但是他根本就没有考虑到6s电机的阻抗是0.052 Ohms(天蝎星2221-12),0.016 Ohms(天蝎星2221-6)
电流变化的同时,电阻也是变化的,我们需要实验去测量,需要考虑各种变量。
根据我实际的飞行,相同情况下,6s电机和3s电机的发热量是差不多的(大桨同转速悬停3分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保持同安培数的电调,按照你自己的说法,不是效率提升吗?怎么这里又换了一种说法?我和你讨论什么?不过 ...

我不知道我还有哪种说法?
3S和6S之争,是功率的提高还是效率的提高,不是在争这个吗?怎么现在前面那个突然没有了?

然道现在是新纪元?然道大家突然明白那个爆不是从效率那里得来的?

看来你解决了论坛的一个很大的争议,你告诉了大家为什么要用6S的原因,这里也包括我,我们太笨了。

另外,你能告诉我我贴的那个蝎子电调能用6S吗?

还有,你能告诉我分析一个配置是按市面的东西为基准还以物理理论为基准?

你提到6S电机多比3S功率大一截,那为什么XXD2223两个功率又一样?是XXD不够技术,还是其它厂家有一套独特的6S,超物理的技术?这个技术是什么技术?

对不起,我又提料一些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不知道我还有哪种说法?
3S和6S之争,爆是功率的提高还是效率的提高,不是在争这个吗?怎么现在前面那 ...

你先说效率提升,后来又说功率提升。
“爆”怎么没有了?
很多人其实不关心“爆”的原因,只要最终效果“爆”就可以了。
希望你讨论大多数人玩的配置。不过尽管亚拓35x参数上只支持4s,实际上用6s没有问题。
分析配置是用物理理论去分析市面上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早期的电调用6s没有问题。计算当然也要考虑实际情况,那就是3s和6s用的电调安培数都一样。

早期也得看是什么档次的模友了,我11年买的450到手飞就是4s电调,而且我一直用到会悬停之后。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先说效率提升,后来又说功率提升。
“爆”怎么没有了?
很多人其实不关心“爆”的原因,只要最终效果 ...

"你先说效率提升,后来又说功率提升。"

大家看到的3S改6S,是改了电机的功率(虽然是同外形尺寸),电调功率无形中提升(保持同安培数),电池功率提高(容量和放电率提高),是功率的提高,而不是效率的提高。(注意,这是18楼的原话)

上面这句话读过了吗?请问在哪里先说效率提升,后来又说功率提升?

"“爆”怎么没有了?
很多人其实不关心“爆”的原因,只要最终效果“爆”就可以了。"

看你这话说的,你没关心爆的原因吗?前面两年加入争论的人没关心原因吗?

“希望你讨论大多数人玩的配置。不过尽管亚拓35x参数上只支持4s,实际上用6s没有问题。
分析配置是用物理理论去分析市面上的东西。”

把这句话再帖一遍,大家看到的3S改6S,是改了电机的功率(虽然是同外形尺寸),电调功率无形中提升(保持同安培数),电池功率提高(容量和放电率提高),是功率的提高,而不是效率的提高。不是用物理理论去分析市面上的东西吗?如果是用纯物理的,按电压一倍,电流一半,连功率的提升都只是微量级的!请搞明白这点。

你到现在为止还没正面回答如何一个物理问题,这样吧,我为难你一下,请问高压输电在这里适用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先说效率提升,后来又说功率提升。"

大家看到的3S改6S,是改了电机的功率(虽然是同外形尺寸),电 ...

你还没告诉我“爆”怎么没有了?不然我无法理解你天马行空的思维啊。
请看你的14楼。
是功率的提高,而不是效率的提高。不是用物理理论去分析市面上的东西吗?如果是用纯物理的,按电压一倍,电流一半,连功率的提升都只是微量级的!请搞明白这点。...请问高压输电在这里适用吗?
不知道你加粗是为了什么?和对话有关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还没告诉我“爆”怎么没有了?不然我无法理解你天马行空的思维啊。
请看你的14楼。
“是功率的提高, ...

下面是14楼的原话。

”就假设耐压没问题。
3S 的损耗, 60x60x0.00138=4.968W。6S的损耗 1.242W。好吓人哦,一下子省了3.726W。只666W就省了3.726W,效率提高了3.726/666=0.5594594%

惊人,惊人。。。。。。吓死我了。“

我想,我应该向你道歉,因为我在写这段话时,忘记了你的能力,具体点,是对文字的理解能力。

同时,也对我用加粗体一事也表示道歉,我天马行空般地,先入为主地,认为你对字体的加粗这种常识性的东西是知道的。

我向你道歉,并希望你能理解我的道歉。

网友:
爱用啥用啥,争来争去没意思。pug你那种表达方式看着很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面是14楼的原话。

”就假设耐压没问题。

你还没告诉我“爆”怎么没有了?
字体加粗?你是在装傻?
看来你很成功地转移了话题啊,佩服。

网友:
6S较贵,3S有点软,
我用4S2600
70%定速,
温度嘛,温温的。
声音嘛,柔柔的。
续航嘛,累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