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舵是反的

楼主(2016-04-26):
是不是接收机插反了

楼主:
控的设置是正的

网友:
把控里设置反向不就行了吗?

网友:
遥控反向一下就好。。。很简单,另外,你的冲浪者做的起落架,保证第一次降落就啪啪

网友:
不是接收机插反了,是要把出现反向的通道在控里面设置成反向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