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帮助。。

楼主(2016-04-26):
我今天把3个104电容焊在电机上了。现在出现一个问题 我推油门 屁股上4个灯就亮了 松开油门 灯就灭了。。。。我尾灯接在P17,这是什么情况? 短路? 漏电?以前没焊电容前不亮的。

网友:
私有视频?

楼主:
昨天可以的呀,现在可以了应该。。

网友A:
改之前不会亮的吗?没实际接线图不好分析啊!

楼主:
改之前不亮的,我现在把电容都取下来了 就不亮了。但是不知道没电容会不会烧主板。传图片好麻烦啊。。现在关键是 焊三个亮灯,我去掉一个 按照原厂的接线焊两个电容 依然会亮。。胸闷啊。别的不怕就怕烧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之前不会亮的吗?没实际接线图不好分析啊!

改之前不亮的,我现在把电容都取下来了 就不亮了。但是不知道没电容会不会烧主板。传图片好麻烦啊。。现在关键是 焊三个亮灯,我去掉一个 按照原厂的接线焊两个电容 依然会亮。。胸闷啊。别的不怕就怕烧主板

网友:
那就不能用电容了,串接电感也可以消除干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之前不亮的,我现在把电容都取下来了 就不亮了。但是不知道没电容会不会烧主板。传图片好麻烦啊。。现 ...

网友:
电机接电容主要是防止干扰,应该不会有问题,不知道你是怎么接的,试一下仅在电机上并一个电容,或在电机的两个端子对外壳各接一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