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航线怪像

楼主(2016-04-27):
前天机头朝北,飞0.8km航线,一切正常
昨日,一切如常,自检顺利通过,但是自起飞开始到自动降落机头一直朝北,正常情况下,机头一直朝向下一航点的方向
固件版本3.3.2,中途出现compass variance

求大神指点

网友:
顶起来,因为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网友:
会不会是改到 WP_YAW_BEHAVIOR 这个参数?

网友:
罗盘错误。。。检查罗盘   开始可能有问题 但是起飞后   罗盘可能出现问题了

网友:
pix硬件刷apm的固件,我也是出现磁罗盘报错
前两天刷的最新固件

同样提示compass variance

罗盘不一致

不知道是不是最新固件的问题。
飞了那么久,应该不会是校准问题

重新校准多次,问题依旧

网友A:
是否有动到下面的参数,修改值可以选择飞机转向,

罗盘的异常要排除,重新校正看,PIX的罗盘不管安装方向都要选择0(rotation non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有动到下面的参数,修改值可以选择飞机转向,

你说的这个参数没见过,自然就没改过

据说compass variance是罗盘不一致的意思i,但是这玩意怎么理解?按理来说内置罗盘和外置罗盘是优先外置,既然优先外置,那么怎么理解不一致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有动到下面的参数,修改值可以选择飞机转向,

我是路旁盘校准完会自己转动机身看地面站反馈,实际上很正常,所以我选择项正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个参数没见过,自然就没改过

据说compass variance是罗盘不一致的意思i,但是这玩意怎么理解 ...

也有可能刷了不同版本,因为这个参数在早期默认值不朝下个WP。
就是内外不一致,猜是内盘受磁性干扰,把内罗盘关闭就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路旁盘校准完会自己转动机身看地面站反馈,实际上很正常,所以我选择项正确

那应该是内罗盘问题,关闭掉就好;
可以查看你的LOG记录来验证。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个参数没见过,自然就没改过

据说compass variance是罗盘不一致的意思i,但是这玩意怎么理解 ...

罗盘不一致,指的是两个罗盘方向有夹角,把PIX的方向(向前箭头)和GPS的向前箭头对齐,就不提示这句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应该是内罗盘问题,关闭掉就好;
可以查看你的LOG记录来验证。

我应该关掉哪个?第二个是内罗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应该关掉哪个?第二个是内罗盘?

你回看下第9楼;
compass #2 是内螺盘,不要勾选就是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回看下第9楼;
compass #2 是内螺盘,不要勾选就是关闭。

哪个罗盘靠谱?我现在是gps模块内置了,离电池很近。但是风讯和雷家他们说内置罗盘靠谱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个罗盘靠谱?我现在是gps模块内置了,离电池很近。但是风讯和雷家他们说内置罗盘靠谱些

看你装机的摆位吧;
一般飞控内的罗盘位置固定,很难避过分电盘,电线磁性干扰,
所以外置GPS上的罗盘利用架杆离开干扰源,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