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Highone pro 挂GH4 4K果冻严重

楼主(2016-04-27):
这段时间用 Highone pro 挂GH4 拍4K果冻严重,1080画质就非常好,请高人指点。

网友:
有没有用减震设备

楼主:
用减震球

网友:
减震板呢

网友:
4K帧率慢,容易果冻,我也在为我的4K画面果冻发愁

网友A:
你们的相机是如何设置的,当时天气状况如何,果冻是在哪种航线飞行状况下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的相机是如何设置的,当时天气状况如何,果冻是在哪种航线飞行状况下出现?

相机快门在100-125,大太阳天,阴天都试过,直飞和绕点都会有这情况,尤其是悬停。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相机快门在100-125,大太阳天,阴天都试过,直飞和绕点都会有这情况,尤其是悬停。

悬停都出果冻,估计桨不平衡或者机身有问题,看看地面站的震动系数,我从来是快门锁定在50,加ND减光,哪怕用便宜的兼容桨都很难出果冻,只有在风比较大和高速前冲时有时出现轻微果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悬停都出果冻,估计桨不平衡或者机身有问题,看看地面站的震动系数,我从来是快门锁定在50,加ND减光,哪 ...

我尝试一下,多谢你的指点帮助

网友B:
建议更换减震球,尤其是天热的时候容易出现抖动。冬天抖动很小。尝试是否减震球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更换减震球,尤其是天热的时候容易出现抖动。冬天抖动很小。尝试是否减震球老化

谢谢,减震球确实老化,出现列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减震球确实老化,出现列痕了。

减震球不要买太便宜的,基本没用。就淘宝上买零度原厂用的减震球

网友C(2017-03-13):
引用 网友A:
悬停都出果冻,估计桨不平衡或者机身有问题,看看地面站的震动系数,我从来是快门锁定在50,加ND减光,哪 ...

加的多大减光量的ND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加的多大减光量的ND

根据光线情况,一般4或者8,要买好的,不然画质损失严重还有偏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光线情况,一般4或者8,要买好的,不然画质损失严重还有偏色

买了个ND64,感觉还行,大晴天用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