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良心贴,死胖子80*总程拉距,全程osd,详细配置

楼主(2016-04-27):
总里程:80*
总时间:84分钟
最远距离:35*M

电池落地电压:3.67V

载机:        死胖子整机总重:3.8kg
电池:      3s 2w 重量1.8kg
电机 :     COBRA 3525电机,KV650
图传 :     CT210,2.4G1W,发射机6db棍子天线,接收机14DB平板天线
摄像头:  双摄像头,飞控OSD用的是COMS摄像头,机身侧边使用的是CCD 4140+673摄像头
螺旋桨:   APC17x8
电调:       好赢飞腾40A,中进角
遥控器:  TURNIGY 9XR使用8路PPM连接RLINK433,RLINK433后接25W433MHZ功率放大器,使用770车台433天线。
飞控:      PIX+普通GPS,未使用磁罗盘,空速管。
平飞电流:  11A
满油门电流:45A
图传供电:    图传+摄像头+OSD使用动力电池直接供电,串联一个二级管后并联一个电容。没有一电源干扰

OSD全程视频
降落视频为了保护隐私已经被减,视频用鹰眼旗舰版录制,效果没有屏幕直接看的好,而且经过了优酷转码,效果进一步打折,天气轻微雾霾,微风,风速大约10km/h起飞时候平板天线并未指向飞机,所以信号不好
25W的433距离我4米左右,还是对视频有一点干扰,黑色条纹就是433干扰
视频20分钟时候图像接近丢失,由于飞行方向距离起飞点有高压线遮挡,超过去就好了21分钟时图像恢复
视频30分钟再次出现高压线遮挡,视频闪烁,接收机周围有2.4g干扰的,否则应该是纯雪花而不是条纹
视频40分钟飞机到达35*m处返航
返航50分钟时候再次遇到高压线遮挡,视频丢失,53分钟时图像恢复

图上依次为:总时间,最远距离,总里程,空速最大(未连接空速),地速,高度,WS是什么忘了……,总耗电,水表……

35km时候手机拍照OSD,本摄像头为COMS摄像头30多一个那个

35KM时候手机拍照,飞机切换后视摄像头,本摄像头为4140+673

飞机降落后照片,起飞前不敢照……

平板天线

9XR遥控器

100元的三脚架

433功放25W

433天线770车载天线,对讲机用的

CT210图传接收机

CT210图传发射机

COBRA 3525电机

降落后原本贴的保护的起落架,保护板已经掉落,原装轮子没有安装

RLINK433接收机

3S 2W 1.8KG电池,原本是用来做地面站的电池,重量大,容量小……,自组的电池

PIX 飞控

好赢飞腾40A电调

电池落地电压

三脚架

三脚架

遥控器

遥控器

落地照

落地照

17*8螺旋桨

17*8螺旋桨

内部布局

内部布局

14db平板天线

14db平板天线

网友:
看这都过瘾啊

网友:
3.8KG真肥啊

网友:
感觉好重的样子

网友A:
飞控是什么样的供电方案?

网友B:
图传真不错  哪天PK下呢,胖子3.7了 是不是很重?导致降落起落架都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是什么样的供电方案?

飞控是用电流计自带的UBEC供电,舵机用电调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传真不错  哪天PK下呢,胖子3.7了 是不是很重?导致降落起落架都掉了....?

PK呗,下次换电池,拉距40km,争取破50,胖子3.8kg手抛要用力了,因为我电压低,所以电机满油门推力不是很大,要山坡手抛才行。
起落架我就是用一块泡沫,用透明胶粘的,因为我是山坡降落,所以起落架非常伤,就用每次毁掉一块泡沫的方法降落,屡试不爽。

楼主:
还好,飞起来飞机并没有觉得容易失速,平飞速度60km/h,也不算特别快

网友A:
引用 楼主:
PK呗,下次换电池,拉距40km,争取破50,胖子3.8kg手抛要用力了,因为我电压低,所以电机满油门推力不是 ...

用的什么图传?433倒不怕,图传距离够吗?

网友:
同类前来顶帖老九好样的!

网友C:
想问问楼主自动模式正常不?还有我的OSD显示不正常,明明遥控是电传A模式,osd显示是别的模式················

网友D:
厉害呀,我的图传和你一样,但天线我用的是三叶和四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图传?433倒不怕,图传距离够吗?

ct210图传,本次主要还是为了测试图传极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问问楼主自动模式正常不?还有我的OSD显示不正常,明明遥控是电传A模式,osd显示是别的模式······ ...

OSD正常啊,一点问题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厉害呀,我的图传和你一样,但天线我用的是三叶和四叶

恩,三四叶也能飞很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问问楼主自动模式正常不?还有我的OSD显示不正常,明明遥控是电传A模式,osd显示是别的模式······ ...

飞控模式都很正常

网友:
好牛逼的设备

网友:
很牛的样子,我也是PIX。还没有装上死胖子

网友E:
楼主啊,你用的什么14DB平板天线啊,能给个淘宝链接不?

网友:
顶一个,看得真过瘾

网友:
开门,查水表!

网友:
25W煮蛋器,楼主珍重啊!

网友:
厉害,也有一套PIX但一直没有装,学习了。

网友:
这个必须顶!玩APM、PIX强大的开源飞控后确实不会再想其它商品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啊,你用的什么14DB平板天线啊,能给个淘宝链接不?

网上一堆14DB的,一般都可以,我的是盛路的平板

网友F:
楼主433接收机的天线怎么那么细?我的怎么感觉粗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433接收机的天线怎么那么细?我的怎么感觉粗一些

自己做的天线,效果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433接收机的天线怎么那么细?我的怎么感觉粗一些

这都发现了,观察好仔细

网友G:
我看楼主的视频截图,35KM的时候电压只有10.81V,这点电压是怎么返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看楼主的视频截图,35KM的时候电压只有10.81V,这点电压是怎么返航的?

电压测量不准确,看电量的就行,电量用到2W我就可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