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真的安全吗?

楼主(2016-04-27):
作为南京的人民,我感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作秀,先是无人机喷洒药水治理毛絮,现在说五一假期中要用无人机航拍高速违章,这简直就是典型的中国ZZ。一方面ZF严格管理玩家,另一方面,这些植保、执法都用无人机,如果是一样的机器,不用对人民负责吗?这无人机掉下来怎么算,ZF会照单全赔?还是执法需要?

网友:
弹弓高手们似乎找到了一条致富的道路

网友:
同南京魔友,看来五一,我得在高速路边埋伏了,准备致富!

网友A:
我也是南京人   但是你说的有不妥的地方   第一植保和拍违章都是低空作业。估计高度不会超20米。就算掉下来危害性不大。第二这些操作的飞手基本都是有安全常识的老鸟。再看看周围。动不动穿云,拉距的  。还有在人群头上炫耀的。我觉得,要好一些。主要是现在的操作者不知道在想什么。比飞的远。比飞的高 。我们也无力改变什么。我不帮谁说话只是说个事实。有什么不对了。还请多包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南京人   但是你说的有不妥的地方   第一植保和拍违章都是低空作业。估计高度不会超20米。就算掉下来 ...

你没被桨打过吧。。。。电机带转速掉下来和直接掉下来完全不一样的,拍违章我看报纸上广告就是交警直接拍,哪有什么高手,再者,现在什么叫高手,大疆已经把无人机操控拉低到成年人就能操作的境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没被桨打过吧。。。。电机带转速掉下来和直接掉下来完全不一样的,拍违章我看报纸上广告就是交警直接拍 ...

还真没有。你被打过吗?被打中不至于重伤吧  。现在四轴起飞重量大于1000克的太平常了吧。1000克重量我不说多高   在80米高度掉下来不要说砸中人。就是汽车都是一个洞。我没和你争论这些  只是想说这两种飞行行为相对比较安全。还有我玩多轴只是门外汉和你这样的大神比起来。可以忽略不计。但是我知道现行规定。我们这种小型四轴在120米以下不需要考证也不需要升报。所以有什么怨言呢。你有本事你去植保拍违章。没本身和我们一样自娱自乐就好。不喜勿喷。没有和你争论和抬杠的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真没有。你被打过吗?被打中不至于重伤吧  。现在四轴起飞重量大于1000克的太平常了吧。1000克重量我不 ...

被打至于重伤,920kv3s电池。螺旋桨每分钟一万多转。每秒你可以除一下。一只桨两个叶子,打两下。猪肉打烂了。切瓜断菜不是事。这仅仅是个实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被打至于重伤,920kv3s电池。螺旋桨每分钟一万多转。每秒你可以除一下。一只桨两个叶子,打两下。猪肉打 ...

很高兴能看见这个实验。对于你的科普我学习了。你要认真看完整个对话你可以看出来。我并没有帮任何人说话,只是针对这两种飞行的危险程度做了个对比。现在的多旋翼没有任何人能打包票说没有任何风险。只是风险的大小而已。寻常人拍风景。做生意的拍广告。ZF用来查电线拍违章,这都是各自的用法,既然我们可以去飞那么别人干什么我们也就没必要多评价。况且2者的出发点也是好事。植保保护环境   拍违章说到低也是为驾驶员的安全负责。要是一堵车应急车道上全是车。那么有突发事情,救援车辆进不来。这算什么呢。凡事都有两面性。要按危险来说。大家都不要玩了不就安全了嘛。好了,我们都是为了大家好。也别争论下去了。都是我不对。抱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很高兴能看见这个实验。对于你的科普我学习了。你要认真看完整个对话你可以看出来。我并没有帮任何人说话 ...

你说的很中肯

至于有的人,总之什么都要抨击一下才能显得自己有思想

现如今的技术条件下,植保执法用无人机并不是多难的事,虽然不排除有作秀的成分,但是ZF部门开始注意这块对整个行业应该是有推动作用的

至于说是否有双重标准,放心,人家真掉下来砸到什么,绝对比一般个人玩家要负责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很中肯

至于有的人,总之什么都要抨击一下才能显得自己有思想

这个说的是实话。zf出事因该比普通玩家有承担力。都是爱好这个的。出发点点都是好的。大家小心一点

网友:
这是个不能讲道理的问题

楼主:
我只是觉得ZF在治理这些问题的时候为了避免懒政就出行一些新奇的玩意来夺人眼球,高速治理、树木养护,至少无人机和这些操纵者都没有达到一定的安全保障,一旦出事就危机人员和财产安全,未免有些不妥。这样的做法就像之前某某学生买个飞控做个四轴就去参加科技竞赛一样,让了解的人感觉就是一个笑话,再者,我是拥护无人机严格管理的,看看这些植保的和拍违章的,有多少是持证的?相关部门出事了就会用临时工操作不当来堵枪眼,难道不是吗

楼主:
曾经被450大桨打骨折了,被精灵的桨割肉,都是怠速油门,现在玩飞的都小心翼翼,模型不是玩具,操作不当性命都堪忧

网友:
见过植保机穿云超视距飞行的吗...

网友:
地球上的产物都不安全,没有100%的安全系数

网友D:
高速治理、树木养护用无人机,远离人群可以,如果在人头顶上飞,就危险了,也应严格管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速治理、树木养护用无人机,远离人群可以,如果在人头顶上飞,就危险了,也应严格管理。

是的,很赞同你说的,这些部门没有经历过无人机的危险伤害,会低估或者太过于信任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