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的465机 震动过大

楼主(2016-04-27):
新装的465机 ,现在可以飞。K8检测震动大,为了安全认真检查,现在就机身来讲,不上尾管传动轴等。震动值是700,不知是否正常,请有经验的朋友指教。

网友A:
什么机型,新机不上大小桨,开足油门,震动不超400,良好的在200以下

网友:
可以飞,没毛病

网友:
我的
x3震动才1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机型,新机不上大小桨,开足油门,震动不超400,良好的在200以下

我现在是700以上,肯定是大了。应检查那里,如何解决?请指教。

网友B:
你把桨夹拆下来再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桨夹拆下来再试试吧

拆下旋翼头震动190,旋翼头我也检查了两侧都平衡。不知那里还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拆下旋翼头震动190,旋翼头我也检查了两侧都平衡。不知那里还有问题。

呃,电机用的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呃,电机用的什么的

花牌3S 电机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C:
据网帖介绍,逐步检查!先检查电机--旋翼头--再尾旋翼头--再装桨试试,一步一步排除!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据网帖介绍,逐步检查!先检查电机--旋翼头--再尾旋翼头--再装桨试试,一步一步排除!不难!

好的 谢谢

网友:
按楼主的情况加了旋翼头振动就变大,应该是旋翼没的问题了

网友D:
我也是和楼主一个情况,不加旋翼头只有90左右,上尾桨夹才160多,加旋翼头就600多,加大小桨就上1800多了。飞是可以飞,但是状态不是那么好,震动对锁尾变得不好。看来有空再捣鼓捣鼓。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是700以上,肯定是大了。应检查那里,如何解决?请指教。

我空机1800   加桨4000+    照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空机1800   加桨4000+    照样飞

我的全部加一起也没到4000飞是没有问题,就是锁尾不好,我用蓝色K8感度来回调过多次,就是不稳定,时好时不好,有时两三块电都没问题,有时就顺时针微飘。为了彻底解决问题,这才倒回来解决震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和楼主一个情况,不加旋翼头只有90左右,上尾桨夹才160多,加旋翼头就600多,加大小桨就上1800多了。 ...

我就是因锁尾问题才倒回来解决震荡问题,不知是否与震荡有关,还是陀螺仪有问题。

网友F:
要求太苛刻了吧?我的震动都是4000多

网友G:
我的不上大小桨3100多,上大小桨5000+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不上大小桨3100多,上大小桨5000+

飞行状态如何?能正常飞吗?

网友:
700够小的了!飞没问题!
2000以下都正常!

网友:
这些都是数据,只关心飞行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行状态如何?能正常飞吗?

能飞……

网友:
学习一下开始排震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空机1800   加桨4000+    照样飞

哥你胆大

网友:
我的飞行震动3500, 我都无视震动这二字

网友:
振动值只能作为参考,很多时候飞机好不好飞完全得看综合的情况,就好比很多尾推静态很顺滑动起来又是另外一回事,飞机上大小桨后振动什么样,只有飞了才知道。凭经验那在手上转一下就只知道,前提注意安全

网友:
你是什么旋翼头,旋翼头下方两颗螺丝要拧紧

网友:
上个图片看看

网友:
旋翼头固定在主轴上有三颗螺丝

网友:
齿轮不圆,轴变型,,,

网友:
LZ要求高标准啊

网友:
用MB陀螺仪,垂尾摆动夸张,一样能飞,锁尾岗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