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110遥控是有问题吗

楼主(2016-04-27):
我是新手第一次玩6通 这遥控是不是有问题 校准过了 油门摇杆在中线位置就有55 油门推到最高只有80
恢复过出厂设置了还是没用 另外问一下上面四个金属开关分别有啥用 平时有的到不

网友:
别着急,仔细看看说明书,店家或厂家也能问。一般的摇杆行程会从-150%到+150%可调,进模式里找找看。那四个开关可以看一下它的定义,一般是:熄火,飞行模式,起落架或襟翼。

网友:
你设置在模组4,你这个是K120的参数,模组4是K110的参数。

网友:
从图片的正面看:左边遥控上面是3/6轴模式转换,下面的是3D开关。右边上面的是大小舵,下面的是油门保护开关也就是熄火开关

网友:
先看说明书吧,说明书应该有标识的

网友A:
这个是看你油门曲线的设置,如果中点设置55,那么摇杆居中就显示55。同样,如果最高设置80,推到顶也是8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看你油门曲线的设置,如果中点设置55,那么摇杆居中就显示55。同样,如果最高设置80,推到顶也是80。 ...

那最高80这样好还是100比较好 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最高80这样好还是100比较好 有什么区别吗

新手练悬停,建议大螺距小油门,炸机损伤比较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新手练悬停,建议大螺距小油门,炸机损伤比较小

悬停练习的油门和螺距,怎么设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悬停练习的油门和螺距,怎么设置好

转速比默认调低点,螺距稍调高点就可以了,高转速就算不炸也是会加速轴承之类的损耗,所以正飞悬停练习不求动力,只要能飞,还是自己摸索比较好,这个很随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看你油门曲线的设置,如果中点设置55,那么摇杆居中就显示55。同样,如果最高设置80,推到顶也是80。 ...

正解

网友(2016-07-27):
我新入手的110也是这样的问题。问了商家,他说你可以调,但由于我是新手他不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