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电机轴承

楼主(2016-04-27):
2814电机用了一段时间, 发现电机有噪音,可能是电机轴承有问题,看了几个换 轴承的精华帖,帮助不少,
撬开卡弹之后,发现朗宇电机的两个轴承都顶不出来,无论是用专门的轴承工具还是罗丝刀,都不行, 难道是胶水粘牢了? 请教一下大家

网友:
要是沾了轴承胶可以加热一下,然后用手纸卷成团从下面塞进去,轴承的内圈环稍微小于定子内径,可以顶出来,2216就这么弄的。

楼主:
用风枪加热了一下, 还是很紧, 用火加热??

网友A:
應該是加了膠水的,

先用【沙發】說的方法,塞了紙巾進去,預備好,

用電鉻鐵加熱軸承,差不多了就用東西把紙巾及軸承頂出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风枪加热了一下, 还是很紧, 用火加热??

不能用火,

會傷了漆包線的漆,電線會短路

网友:
用风枪加热一下,轻轻一敲就下来了,或者拿筷子顶一下

网友:
这些方法都比较温柔,反正轴承坏了,直接用8毫米的钢丝顶住内圈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加了膠水的,

先用【沙發】說的方法,塞了紙巾進去,預備好,

今天试了一下,这种方法很管用!告别野蛮粗暴。

楼主:
今天是用電鉻鐵加熱軸承, 调至400度, 然后用罗丝刀顶,还是顶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用火,

會傷了漆包線的漆,電線會短路

加热 + 纸, 搞定了一个, 是用罗丝刀顶住纸,敲出来的, 不用力动不了,可能朗宇这电机用的胶水, 另外一头的敲不出来。 估计要暴力??

网友:
這個應該是從裡面頂出來的吧,

加熱一下吧!漆包線挺耐熱的,

以前用的變壓器,那麼熱,裡面的漆包線都不怕

你今次弄的這個,可以直接放螺絲刀的就不用加紙巾的了

网友B:
请问加纸的目的是什么,没搞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加纸的目的是什么,没搞明白

防漏,参见姨妈巾

网友:
哈哈哈,妙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