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频谱分析仪

楼主(2016-04-27):
有没有适合室外使用的便携式频谱仪,用来看飞场信号环境

网友:
我印象中好像有,价格不菲,以前在某宝见到可以代购

网友:
搞个几十块的三角翼巡场几圈嘛

网友:
这……有很多啊,罗德施瓦茨,安捷伦都有便携的

网友:
我有一个72、75兆的。

网友:
买个安捷伦的

网友:
FS I10 最新的固件可看2.4G频谱。

网友A:
这台便宜且堪用,还有好几个频段能够选择扩充。

网友:
devo deviation固件可以扫描频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台便宜且堪用,还有好几个频段能够选择扩充。

請問在那裡可以買到.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台便宜且堪用,还有好几个频段能够选择扩充。

呵呵,最后我是买了这个,2.4g频段的
很好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呵,最后我是买了这个,2.4g频段的
很好用

請問在那裡買及多少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在那裡買及多少錢?

亚马逊一二九大米

网友:
用不怕干扰的 RC  TX 系统比较重要,买较便宜的 RC 系统后还担心干扰又去加买这类频谱设备来用反而更花钱而且还是会继续提心吊胆的。

我的除了 2.4G 频段外还加买 15 ~ 2700 MHz 频段的模组,看 433 MHz 频段的干扰也很有用,也用了很多年(刚出来我就买)。

其实要看 2.4G 的频谱只要找到合适的手机 APP 就行了,随然没法看的那么详细,但不用多花钱且随身就可得胜过这台小频谱。

网友:
引用 楼主:
亚马逊一二九大米

謝謝回覆.

网友C(2016-05-27):
这个怎么样?自己做的,便携,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怎么样?自己做的,便携,够用了

不错,可以产品化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错,可以产品化啊

就是自己做着玩玩,自己用用不错。要产品化的话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进的。
另外想请教一下,rf explorer的刷新速度块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自己做着玩玩,自己用用不错。要产品化的话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进的。
另外想请教一下,rf explorer ...

好像是每秒十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