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各位大神赐教!

楼主(2016-04-27):
大神们,我的飞机是CC3D飞控,210机架,为什么高度总是大幅度变化!不好控制高度?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穿越障碍物的时候怎么感觉高度变化?我在穿越障碍物时感觉不到高度变化,所以总是戳地。我该怎么办???
非常感谢。

网友A:
一个字: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字:练。

谢谢,可以加您qq请教吗?

网友:
飞机在动作的时候会和地面有角度,把升力的一部分转化为向前的力这样飞机就掉高了,这时候就要加减油门来稳定飞机的高度,还是多练

网友B:
如果轻微开关手,可以在油门上设置曲线,让悬停位附近敏感度降低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轻微开关手,可以在油门上设置曲线,让悬停位附近敏感度降低一点。

非常感谢,能不能拍个照片我看一下调成什么样子!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