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爽飞】今天k110倒飞了10块电池,一次没炸。顺便讨论下倒飞技巧、油门螺距曲线

楼主(2016-04-27):
平时断断续续的玩,以前玩977,倒飞过来锁尾不好,同时倒飞油门力度、螺距太低,负螺距拉到底,一阵风过来,有可能直接吹到地上。对小飞机的倒飞慢慢失去信心。

前段时间入了k110,油门与螺距都可调了,锁尾确实比977高了一个级别,如果450级别的飞机没有调试好,尾巴还不一定比k110硬。

今天4月27日北 京下小雨,下午天气转阴,到天通苑北一区北边的空场地,试飞了10电,因为锁尾好,倒飞感觉十分轻松,就是油门弄得过于灵敏,有点猴。
倒飞了10块电,一次未炸,爽飞回家。

讨论下倒飞技巧:
1.模拟器最好练习到倒飞4面悬停,同时恢复下正飞悬停的手感,倒飞联系长了有肌肉记忆,反而翻过正飞时来可能炸机。一个老魔友正飞练了一年,按理说正飞已经很扎实,但练一段时间倒飞,正飞依然会错乱。所以练倒飞是,最好正飞、倒飞混练。
2.多练翻的动作,一般是连对头的内筋斗或者对尾的外筋斗,反正都是面向自己向外翻,这样减少压力。
3.注意螺距的控制,能做到翻的时候不飘逸、不偏。飞机在与地面垂直时,螺距正好在0°,感觉飞机以中轴为圆心翻了一个筋斗,观赏性、安全性、协调性都最好。
4.翻过来浆面并非水平,而且翻过来浆面倾斜的感觉更明显,这点和模拟器感觉不同,此时根据飞机飞行姿态判断,千万别以机体或浆面判断打舵。
5.最容易控制失误的并非升降和副翼,反而是油门与螺距,手感第一次没有这么自如。

另外补充,如果练了很长时间的模拟器,再不济,翻过来也能把飞机“定住”,多数是接下来的打舵判断出现过猛,或者负螺距控制手感不佳,导致炸机。如果感觉定不住,赶紧反正。
另外本人北 京,寻找一起飞小机的魔友,可留下联系方式。

网友A:
楼主愿意这么细心的分享出来,就冲这精神,赞一个!

网友:
感谢分享哦,这个版块就是要老鸟多来谈谈自己的经验,新手进步才会更快。刚玩K110小鸡10天的新手飘过。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学习了,这样的帖子才应该加精,给楼主大大的赞!

网友:
不错,说的很有道理。在练习倒飞的同时也别忘了正飞,有时候操控会容易搞错,

网友B:
感谢楼主分享,请教一下楼主是用什么模拟器的?我用的凤凰手感跟实飞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分享,请教一下楼主是用什么模拟器的?我用的凤凰手感跟实飞不一样。

我用的凤凰模拟器,选择的是亚拓450 3g,模拟速度选择125%,编辑飞机:高手级别100%(此时最难操控)。这种模式练好了,真机简单得多。

网友:
多謝樓主技術分享!
我是剛起步學習倒飛,總是糾纏在K110鎖尾的煩惱,因為當電力充足時,我只能把負螺距設定為-35才可以成功倒飛,但當電力減弱時,小機又冇力倒飛,又耍把負螺距數值増大.到底是否完全是我的技術問題或是螺距,油門曲線設定錯誤?每次炸機後都重新檢查重心和主翼0角度.樓主可否分享一些意見?
(另外巳更換了比較好的尾翼,現正找尋更好的尾電機)

网友:
跟模拟器差别太大了 模拟器能够满螺距  再打满升降  然后原地翻  真机机翻就来了个大弧度位移,  难道真机翻的时候螺距要接近0度  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凤凰模拟器,选择的是亚拓450 3g,模拟速度选择125%,编辑飞机:高手级别100%(此时最难操控)。这 ...

编辑飞机难度  100具体在那里设置 没看到

网友:
我的110只能悬停.负螺距几乎都没有!

网友:
楼主能说下参数吗 我的飞机6G模式悬停很平稳 换了3D后就到处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