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出炉的8缸星型发动机

楼主(2016-04-27):
刚出炉的8缸星型发动机

网友:
3d打印的?

网友:
楼主太有创意了

网友A:
喷个漆应该会像真一点

楼主:
随便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喷个漆应该会像真一点

木有漆

网友:
哗,这个好玩,楼主能把文件发我一份吗?我也打个来玩玩  1665201@qq.com

网友:
貌似是伪装,下面还是无刷的把

网友:
象真机专用

网友:
缸数不都是奇数吗??

答:星型发动机如果是四行程,每个缸也都应该同样是曲轴转2圈作一次功。考虑燃烧、散热、震动等问题,通常间隔一个汽缸点火。所以每一排必须是奇数...星型发动机可靠性高,重量轻,功率提升潜力大,维修性和生存性也不错,一般星型发动机的汽缸组数是奇数个,有5缸,7缸,9缸,为了增加功率还可以将其多排叠加,将多个汽缸组排成好几排,最多竟然能到4排×7缸,普·惠公司的巨黄蜂 R-4360达到28个汽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