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25或者32的无动力主轴。

楼主(2016-04-27):
  er25或者er32的无动力主轴,前端可以用滚子锥度轴承吗???然后,后端用深沟球轴承。。。。。。正常一般前端都是角接触轴承,这两种,哪个适合高速,哪个适合重载???前辈们,指导下。谢谢。现在想搞一个用于三千转以下的重载铣。那个比较适合??

网友A:
重载用圆锥滚子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载用圆锥滚子轴承

谢谢。。。。。。。。。。。。。。。

网友B:
这问题我刚了解过,圆锥滚子轴承适合3000转以下的低速,优点是刚性好,适合重载,角接触球轴承适合高速,优点是精度高。

网友:
雕刻机用的话最好是一对角接触轴承+一对或一个深沟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问题我刚了解过,圆锥滚子轴承适合3000转以下的低速,优点是刚性好,适合重载,角接触球轴承适合高速,优 ...

谢谢。。。。。。。。。。。。。。。。。。。。。

网友:
重载是要铣什么,我也想了解一下自己做个小铣床,应该会铣不锈钢件,不知道65mm的够不够粗

网友(2019-02-14):
一般用角接触的轴承都是高速精密设备,负荷相对小些。